[已解决]联想15寸CRT故障红色偏暗

楼主(2007-08-05):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今天接到一台联想老式品牌机的CRT显示器,15寸,一开始是缺色,打开机箱发现是排线的引脚开焊了,加焊后图像基本正常,就是红色偏暗(快成黑色的了),我到视放板上去找调节三基色的VR,可是没有。接着我把磁环调了,也不行,但可以看到边上的红色光栅边框,三色重合处就没有了,用EMC看三色,红的基本就是黑的,绿蓝正常。还有调过磁环后我发现菜单的聚焦又不对了,但屏幕上的字体聚焦正常,麻烦各位指教一下小弟!!!谢了!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VGA视频线的R通道断线,唉,无颜,太低级的错误了,会聚也调好了。谢谢大家的批评(特别是饭吵蛋 )!!!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这个还是缺色问题,建议加焊整个尾板试试.

网友:
你好!
      你属于不懂瞎搞型!......有什么问题看到能调的就调,,,,磁环是调汇聚的,你那机器颜色不好你动汇聚干嘛?这下字都有彩色重影了吧?一波未平一波又器......你看三色红的都变成黑色,说明就是缺红色.老机器了,要考虑下是不是信号线问题,还有板上的虚焊.
   我很担心是你人为弄出来的问题,,,或是再搞下又弄出个什么问题....
   上次有个徒弟就是自己好好的显示器换根信号线七弄八弄给弄报废了,最后50块钱卖给收废品的.呵呵,

网友:
大哥,我接到的时候就是缺红色,怪我没说清楚。我量过RGB输出,基本相同66V左右,我再换线试试看。谢谢了!!!

网友:
磁环一般情况下是不动的。。。。红色暗还是查它的电路部分吧。

网友:
汇聚磁环还是不动它的好,你不怕恢复不好的话,可以学学.
还是先把电路部分修好吧

网友:
简直就是糊搞.可以说你的彩显.就算修好,效果都不会有原来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