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楼主(2007-08-05):
准备自学维修液晶显示器,请问要注意哪些安全问题.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修液晶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把屏弄坏.

网友:
你好!
      初学液晶显示器维修时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总结如下
1:拆壳子的时候要注意,小心,最好是用薄的钢片撬。不要用扁起子等粗暴的方式,有些显示器的壳子是很脆的,容易弄破了。
2:拆下屏的时候要注意屏面下面要垫垫子,最好是软的泡沫,避免维修时造成屏幕的划伤
3:更换通用主板时候注意配好屏线,屏线选错有可能把屏烧了。。。关键你掌握一点,屏的供电不要弄反,其它的都无所谓。。。然后还要注意选择屏的供电电压,有一个跳线冒,一般15的屏3。3V供电,17的屏5V供电。注意了。
4:更换背光灯管有时候需要把屏大卸八块,需要小心翼翼,不可用撬不可用蛮力,拆的时候一般都不能从屏电路板那头拆,而是从另一头开始拆
5: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同CRT一样300V大电容也会放电,需要注意安全
6:液晶的高压板,接灯管的高压接口那里也是有高压的,维修时手不可摸到那里去了,修的时候如要把板拆下,最好板下面垫层纸以免打火。
   差不多就总结这么多。祝LZ早日学会哦

网友(2007-11-07):
初学液晶显示器维修时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注意的,总结如下
1:拆壳子的时候要注意,小心,最好是用薄的钢片撬。不要用扁起子等粗暴的方式,有些显示器的壳子是很脆的,容易弄破了。
2:拆下屏的时候要注意屏面下面要垫垫子,最好是软的泡沫,避免维修时造成屏幕的划伤
3:更换通用主板时候注意配好屏线,屏线选错有可能把屏烧了。。。关键你掌握一点,屏的供电不要弄反,其它的都无所谓。。。然后还要注意选择屏的供电电压,有一个跳线冒,一般15的屏3。3V供电,17的屏5V供电。注意了。
4:更换背光灯管有时候需要把屏大卸八块,需要小心翼翼,不可用撬不可用蛮力,拆的时候一般都不能从屏电路板那头拆,而是从另一头开始拆
5: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同CRT一样300V大电容也会放电,需要注意安全
6:液晶的高压板,接灯管的高压接口那里也是有高压的,维修时手不可摸到那里去了,修的时候如要把板拆下,最好板下面垫层纸以免打火。
:)
不错的:) :) :)

网友:
文章不错,其实主要是担心高压到底会对人怎么样.

网友:
不要吃得太饱,免得在换灯管,装屏时把屏捏碎!

把高压板拿到外面维修时,一定要注意,高压板下面不能直接垫纸张类,需要使用绝缘垫,防止高压打火,把纸烧着。这可是真的,如果你人不在跟前,就会引起为灾。
提醒大家注意!!!!

网友:
本人就是曾经犯了一个错误啊。信好只烧了一块驱动板啊。!请各位点屏时一般一定要将驱动板电压跳到3、3。程序刷对了点不亮再跳到5V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