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检测工具集锦

楼主(2007-08-06):
硬件检测工具集锦
1.AIDA32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检测分析工具,功能强大,易于上手。它可以详细的显示出PC每一个方面的信息。支持上千种(3400+)主板,支持上百种(360+)显卡,支持对并口/串口/U##这些PNP设备的检测,支持对各式各样的处理器的侦测。目前AIDA32已经有多语言的支持并且加入了病毒检测功能。AIDA32拥有数十种测试项目,主要包括CPU、主板、内存、传感器、GPU、显示器、多媒体、逻辑驱动器、光驱、ASPI、SMART、网络、DirectX、基准测试等等,支持的平台包括了Intel、AMD、VIA、nVIDIA、SIS等。
注意:AIDA32有一个小BUG,它显示的nVIDIA的FX系列GPU的核心频率为其2D频率,目前还不能正确显示其3D频率。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AIDA323935.zip

Everest Home(原名AIDA32) 2.01.357 Beta版For Win9x/ME/NT4/2000/XP(2005年6月16日发布)Everest Home是一个测试软硬件系统信息的工具,它可以详细的显示出PC每一个方面的信息。支持上千种(3400+)主板,支持上百种(360+)显卡,支持对并口/串口/USB这些PNP设备的检测,支持对各式各样的处理器的侦测。目前Everest Home已经能支持包括中文在内的30种语言,让你轻松使用。新版本支持64-bit Celeron D和Mobile P4处理器,增加了对以下主板的检测:AOpen EX18/EY18/EZ18、ASRock P4S55系列、Asus P4S533-VL、Asus P5WD2系列、Gigabyte 8IPE775系列和Tyan S1590S Trinity 100AT;增加了对催化剂5.6的支持……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everesthome_build_0357.zip

2.SiSoftware Sandra 2004
SiSoftware Sandra professional 2005 7.10.60版For 2000/XP(2005年7月1日发布)这是一套功能强大的系统分析评测工具,拥有超过30种以上的测试项目,主要包括有CPU、Drives、CD-ROM/DVD、Memory、SCSI、APM/ACPI、鼠标、键盘、网络、主板、打印机等。全面支持当前各种芯片组和相关硬件设备。新版本主要添加了对目前新硬件的支持,增加了对64位操作系统的支持,修正了一些错误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san2005.SR2-1060-BQR.exe

3.HWiNFO32
HWiNFO32 1.54版For Win9x/NT4/2000/Me/XP(2005年6月27日发布)电脑硬件检测软件。它主要可以显示出处理器、主板芯片组、PCMCIA接口、BIOS版本、内存等信息,另外HWiNFO还提供了对处理器、硬盘以及CD-ROM的性能测试功能。每个月都要出现许多我们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电脑硬件,因此建议大家要经常下载这款测试软件的新版本。新版本增加了对nVidia nForce4 Intel Edition的支持;增加了对AMD Secure Virtual Machine feature (Pacifica)的支持;增加了对VIA K8M890和P4M800CE芯片组的支持,加入了对nVidia GeForce 7800 GTX和Quadro FX 4500的检测能力,增强了对nVidia G70的支持……。

二、CPU检测
1.检测CPU是否被REMARK
(1)Intel Processor Frequency ID Utility 7.0简体中文版For Win9x/NT4/2000/XP(2004年5月28日发布)Intel Processor Frequency ID Utility运行一种频率确定算法(速度检测),用于确定处理器以何种内部速率运行。然后,此实用程序即检查处理器中的内部数据,并将此数据与检测到的操作频率进行比较。此实用程序会将系统总体状态作为比较结果通知用户。它包括“Frequency Test”和“CPUID”两个功能相互独立的标签。“Frequency ID”标签所报告的信息包括:1、处理器品牌名称;2、期望的微处理器操作频率 ;3、当前的微处理器操作频率;4、期望的系统总线操作频率;5、当前的系统总线操作频率;6、已测试的处理器(仅限于 Windows NT4和Windows 2000中使用的双处理器/多处理器)。“CPUID” 标签会提供以下的信息以帮助您识别英特尔微处理器:1、处理器品牌名称;2、处理器类型;3、处理器系列;4、处理器型号;5、处理器步进;6、高速缓存信息;7、包装信息;8、系统配置;9、处理器特性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cpu/fidchs29.msi

2.CPU信息检测
(1)CPU-Z
CPU-Z 1.28.6版For Win9x/ME/NT4/2000/XP(2005年6月8日发布)该软件可以提供全面的CPU相关信息报告,包括有处理器的名称、厂商、时钟频率、核心电压、超频检测、CPU所支持的多媒体指令集,并且还可以显示出关于CPU的L1、L2的资料(大小、速度、技术),支持双处理器。目前的版本已经不仅可以侦测CPU的信息,包括主板、内存等信息的检测CPU-Z同样可以胜任。新版本改善了对AMD处理器和Celeron D 3x1 (EM64T)的支持,改善了对SiS 649、650和656芯片组的支持……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cpu/cpu-z-129.zip

(2)WCPUID
WCPUID 3.3 Build 1092版For Win9x/ME/NT4/2000/XP(2004年4月6日发布)WCPUID可以显示CPU的ID信息、内/外部时钟频率、CPU支持的多媒体指令集。重要的是它还具有[超频检测]功能。而且能显示CPU/主板芯片组/显示芯片的型号。有了它大家在购买电脑的时候就不用害怕被JS的打磨CPU所欺骗,因为它不到1MB的大小完全可以装进软盘,这样你就可以带着它去买CPU,相信JS看见了它就不敢再骗你了。新版本支持更多新处理器,支持更多芯片组和显示芯片,加入了在线升级定义文件,支持Linux Kernel 2.6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cpu/wcpu330b1092.exe

3.CPU稳定性测试
(1)CPU Burn
(2)Toast
(3)Prime 95
在所有的拷机软件中,Prime 5 是公认比较BT的一款,其他大部分拷机软件和它比较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Prime 95 和Super π有类似的地方,都是利用不停计算函数来达到测试系统稳定性的目地。不过Prime 95 的测试环境非常苛刻,即使能在Super π中顺利通过419万次测试的系统,也不见得能在Prime 95 中熬过1分钟。很多玩家用Prime 95 来测试超频后的CPU,并以此作为超频成功的证据。只要点击执行文件就可进入主界面。点击菜单栏“Option(选项)”中的“CPU”即可对测试进行设置。在这里,用户可以设置测试的时间、测试所使用的内存容量,可以看到测试的起始和结束时间、以及CPU的型号、实际频率以及缓存等信息。设置好以后点击单栏“Option(选项)”中的“Torture Test(稳定性测试)”就开始进行测试了。由于Prime95的系统稳定性测试消耗的系统资源并不多,用户可以在测试期间进行其它#作,这时Prime 95 会在系统托盘中生成一个红色的图标,代表测试正在顺利进行着,如果这个图标的颜色在测试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变成黄色了,说明测试失败,你的系统没有达到Primr 95 所要求的稳定性。Prime 95 默认的测试时间为12小时,如果通过12小时的测试,那说明系统稳定;如果能通过24小时以上的测试,那么这个系统就基本不会因为稳定性而出现故障。

http://mersenne.org/gimps/p95v238.exe

(4)Hot CPU Tester Pro
它特别适用于爱好超频的狂热者,支持MMX、SSE、AMD 3DNow!等技术,可以测试出L1和L2缓存、系统和内存的带宽、主板的芯片、多CPU的兼容性、CPU的稳定性、系统和内存总线,新版本支持最新的AMD Athlon 64和AMD Opteron CPU、支持超线程处理器,更换了新的界面,优化了测试功能。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hotcpu4.1.exe

(5)Super π
π是计算圆周率的软件,但它更适合用来测试CPU的稳定性。即使你的系统运行一天的Word、Photoshop都没有问题,而运行Super PI 也不一定能通过。可以说,Super π可以作为判断CPU稳定性的依据。使用方法:选择你要计算的位数(一般采用104万位),点击开始就可以了。视系统性能不同,运算时间也不相同,当然是时间越短约好。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superpi-8.zip

三、内存检测
1.DocMemory
“内存神医”是一种先进的电脑内存检测软件。它的友善的用户界面使用方便,#作灵活。它可以检测出所有电脑内存故障。“内存神医”使用严谨的测试算法和程序检测电脑基本内存和扩展内存。用户无需拆除内存条即可进行检测。从网上下载的初装软件可以生成一个自行起动的“内存神医”测试软盘。只要将这个软盘插入欲测电脑的软驱内并起动电脑即可开始内存检测。“内存神医”提供十种精密的内存检测程序,其中包括MATS,MARCH+,MARCHC-,以及CHECKERBOARD等。选用老化测试可以检测出95%以上内存软故障。用户可以使用鼠标器方便的选择检测程序和设定测试参数。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memory/DocMem1_45a.exe

2.MemTest
这是一个可*的内存检测工具,通过对您的电脑进行储存与读取#作来分析检查内存情况。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MemTest2.5.zip

四、音频系统测试
Audio WinBench 99
可以准确的测试出PC音频子系统的性能,全面测试CPU使用情况、Hardware Voices、3D声场以及声卡的驱动程序、芯片、DirectSound与DirectSound 3D软件、扬声器基准。需要安装DirectX6以上版本。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au9911.exe

五、显示器检测

1.CRT显示器检测
Nokia Monitor Test
不少朋友买了CRT显示器就直接接上去使用了,从未做过任何调试,也不知道自己的显示器是好是坏,现在我们可以用NOKIA Monitor Test这个程序来测试并调整你的显示器。这是一款Nokia公司出品的显示器测试软件,界面新颖、独特功能齐全,能够对几何失真、四角聚焦、白平衡、色彩还原能力等进行测试。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nokia.zip

2.液晶显示器测试
CheckScreen
  这是一款非常专业的液晶显示器测试软件,可以很好地检测液晶显示器的色彩、响应时间、文字显示效果、有无坏点、视频杂讯的程度和调节复杂度等各项参数。
  打开Monitors Matter CheckScreen程序后,切换到“LCD Display”标签页。这里列出了相关测试项目:
  Colour:色阶测试,以3原色及高达1670万种的色阶画面来测试色彩的表现力,当然是无色阶最好啦,但大多数液晶显示器均会有一些偏色,少数采用四灯管技术的品牌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画面光亮、色彩纯正、鲜艳。
  Crosstalk:边缘锐利度测试,屏幕显示对比极强的黑白交错画面,我们可以借此来检查液晶显示器色彩边缘的锐利程度。由于液晶显示器采用像素点发光的方式来显示画面,因此不会存在CRT显示器的聚焦问题。
  Smearing:响应时间,测试画面是一个飞速运动的小方块,如果响应时间比较长,你就能看到小方块运行轨迹上有很多同样的色块,这就是所谓的拖尾现象。如果响应间比较短,我们所看到的色块数量也会少得多,因此笔者建议使用相机的自动连拍功能,将画面拍摄下来再慢慢观察。
  Pixel Check:坏点检测,坏点数不大于3均属A级面板。
  TracKing:视频杂讯检测,由于液晶显示较CRT显示器具有更强的抗干扰能力,即使稍有杂讯,采用“自动调节”功能后就可以将画面大小、时钟、相位等参数调节到理想状态。

http://ftp1.mydown.com/home1/soft34/checkscreen1_2.zip

网友:
六、外部存储设备测试

1.硬盘测试
HD Tach
这是一款硬盘物理性能测试软件,利用VXD特定模式来获得测试最大精确度的硬盘性能测试工具。这是目前硬盘测试必备的一款专门针对磁盘底层性能的测试工具软件,主要通过分段拷贝不同容量的数据到硬盘进行测试,它可以测试平均寻道时间、最大缓存读取时间和读写时间(最大、最小和平均)、硬盘的连续数据传输率、随机存取时间及突发数据传输率,它使用的场合并不仅仅只是针对硬盘,还可以用于软驱、ZIP驱动器测试。其中,平均读写时间是和平常应用最接近的情况。这是目前的最新版本,在新版本中加入了写测试和对WinNT4/2000/XP#作系统的支持。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HDTach270.exe

2.光驱测试
(1)CD Speed 99
这是一款综合的光盘驱动器性能测试软件,由ahead公司出品,它能够测试很多关于光盘和光盘驱动器的重要数据。比如光驱的传输率、搜索时间、CPU的占用率以及盘片的材质,最高支持速度,容量。与前一个版本比较,新版本加入了更多盘片检测信息,改良了DVD检测信息,优化了对DVD+R的兼容性问题……等很多的改变,推荐大家更新。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CDSpeed_211.zip

(2)InfoTool
可以显示出关于驱动器、光盘等有价值的信息,而且可以把检测结果保存到TXT文档或者打印出来。新版本增加了对高版本DirectX的支持、增加了对系统补丁信息的显示、改良了驱动器的信息显示能力、改良了对新显示卡和DVD驱动器的检测能力,新版本还可以对被其他程序锁死的光驱进行解锁。
  InfoTool是一款专门用来测试光驱设备(包括CD-ROM、CD-RW、DVD-ROM、COMBO)及盘片的小软件。这也是ahead公司的Nero系列软件!如图所示,主窗口由5个页面组成:
Drive:设备,这里可以查看到光驱的类别、速度、生产日期、缓冲区大小、可读取盘片等,如果是CD-RW或DVD-RW,还可以查看到写盘速度、可写盘片格式;
  Disc:盘片,可以查看放入光驱的盘片信息,当然这里显示的内容依据所放入的盘片而有所区别,但一般包括类别、容量、制作日期等,假如是CD-RW盘片则还可以查看到生产厂家;
  Configuration:配置,可以查看光驱、硬盘的配置信息,可以了解UDMA模式是否打开、光盘的自动播放功能是否雇用、驱动器所使用的接口类型;
  Software:软件,可以查看到#作系统、ASPI管理、刻录软件的名称和版本,实用价值不大。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nfoTool_207.zip

七、电源测试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电源测试软件,用软件模拟了电压计。用一个数字万用表和三针探头即可测试,可以连接数字示波器,作出比较专业的分析。
http://www.sanwa-meter.co.jp/softwa...PLPltd112-j.LZH

八、笔记本电池测试
Battery Bar
这个软件可以用来测试你的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剩余电量的多少和尚能使用的时间,而且用户使用该软件的时间越长,它的测试也就越来越精确。我们可以通过托盘区的图标随时了解电池的工作状态:接市电、充电、内置电池供电、低电量。如果电量处于极低状态,Battery Bar将自动关闭笔记本电脑。
Battery Bar安装后会显示在桌面(可以将它拖动到任意位置),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当前剩余的电量和尚可使用的时间。右击状态条选择“configuration”菜单可以进行简单的参数设置。例如更改电池电力不足的报警值点(缺省值是25%),自动关闭系统的电量值点(缺省值是4%),其它的设置值一般不用更改。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BatteryBar110.exe

九、性能测试软件

1.综合性能测试
(1)PCMark04
这是一款测试计算机综合性能的工具,由鼎鼎大名的Futuremark出品,软件的风格和3DMark03如出一辙。整合的在线结果浏览器可以将你的测试结果与世界上最大的性能数据库进行对比。PCmark 04集易用性和专业性为一身,甚至适合刚刚上手的PC用户使用。PCMark 04的运行需要以下条件:必须使用Windows2000或Windows XP,必须安装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必须安装Microsoft Media Player 9,必须安装Microsoft Media Encoder 9,必须安装DirectX 9.0或以上版本。在HDD测试部分,这个版本解决了必须使用Windows XP测试的问题,现在在Windows2000下也可以执行此项测试。另外,该版本的PCMark04加入了对命令行支持,你可以使用命令方式来控制这款软件。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04_patch110.exe

PCMark 05 1.0.1版For WinXP/2003(2005年6月29日发布)一款测试计算机综合性能的工具。这是由鼎鼎大名的Futuremark推出的另一款硬件测试工具,是其PCMark系列的最新版本。整合的在线结果浏览器可以将你的测试结果与世界上最大的性能数据库进行对比。PCmark 05集易用性和专业性为一身,甚至适合刚刚上手的PC用户使用。PCMark 05的运行需要以下条件:必须使用Windows XP,必须安装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必须安装Microsoft Media Player 10,必须安装Microsoft Media Encoder 9,必须安装DirectX 9.0c或以上版本。这个是基本版,是自有免费软件但只有有限的功能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PCMark05_v101_installer.exe

(2)WinBench 99
WinBench 99是一个考察PC机的图形、磁盘、处理器和视频子系统在Windows环境中的性能的测试软件,它包括了下面几个测试项目:商用Graphics WinMark 99、商用Disk WinMark 99、高端Graphics WinMark 99、高端Disk WinMark 99、CPUmark 99/FPU WinMark。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wb9920g.exe

2.CPU运算能力测试
(1)科学计算能力测试
① Super π
Super π是一款计算圆周率的软件,但它更适合用来测试CPU的稳定性。下载地址见前面的链接。
② ScienceMark 2.0
ScienceMark 2.0可用来测试处理器的一级、二级缓存,以及内存的延迟时间。
(2)CPU整数性能测试
ZD CPUmark
(3)CPU整数、浮点性能测试
CPU BENCHMARK

3.显卡性能测试
(1)DirectX测试
① 3DMark 2001SE Build 330
FutureMark的3D Mark 系列测试软件凭籍着亮丽的画面和动感的音乐两********已经成为了标准的显卡测试软件,且深受大家的喜爱。简便的#作,直观的结果,与3D Winbench相比,3D Mark确实更能打动我们这些普通玩家。新版本里更加入了对DirectX 9.0、AGP 3.0 (AGP 8x)、日文和韩文#作系统、新型号的硬件产品(主要在图形芯片方面)的支持,修正了上个版本的一些BUG。该工具适合用于测试显卡的DX8性能。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3DMark2001SE.exe
3DMark 2001se Name:Jerry Hayes S/N:L5J4FCSD1NRKJPK1MLM6

② 3DMark03 Build 340
为了避免驱动对测试软件作优化导致测试成绩的不公正现象,FutureMark推出了全新的3DMark03 Build340。该版本完全是为了防止驱动的特殊优化而推出的。今后,在FutureMark网站上将提供用做测试的推荐驱动,以帮助测试者得到更准确的成绩。还有一点大家需要注意,340版本推出后FutureMark将不再允许313、320或330版本3DMark03的成绩提交。该工具主要测试显卡的DX9性能。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3DMark03_340.exe

3DMark 2003 S/N:P424Y-EZ23Y-JJ2TK-FZAVK

3DMark03 Build 3.5.0完整安装版For Win9x/ME/2000/XP(2004年11月17日发布)虽然3DMark05已经推出一段时间了,但是FutureMark并没有放弃对3DMark03的更新,今天FutureMark又推出了对应3DMark03的升级版本,版本号为3.5.0。新版本修正了目前所有已知的BUG,增加了对新处理器及新图形卡的支持。推荐大家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3DMark03_v350_installer.exe

3DMark05 Build 1.0.0版For Win9x/ME/2000/XP(2004年9月29日发布)自1998年发布第一款3DMARK图形测试软件至今,3DMARK已经逐渐成长为一款最为普及的3D图形卡性能基准测试软件。3DMARK的一系列版本以简单清晰的操作界面和公正准确的3D图形测试流程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在过去的一年中,3DMark03超越2千万的销售拷贝,超过1千万的在线数据提交结果充分证明了3DMark软件在此领域的领先地位。随着硬件产品的大踏步进入DX9时代,部分支持DX9的3DMark03已经显的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为了延续公平准确客观的一贯传统,FutureMark推出了完全支持DX9的3DMark05。3Dmark05中会有什么新的元素加入呢?由于3DMark05提供了对微软DirectX 9.0C的支持,所以完全支持Shader Model 2a、2b、3.同时加入的更加详细显示控制面板,可以使用户对测试进行更为详细的画面控制。3DMark05还使用了全新的更为类似游戏的3D引擎,使测试更接近于正常的游戏运行。它包含了三个全新的测试场景,分别为:Return to Proxycon、Firefly Forest、Canyon Flight,通过这三个场景的测试便可以得出分数。另外,3DMark05还包含了CPU Test、Fill Rate Test、Single Texturing、Multi Texturing、Pixel Shader Test、Vertex Shader Test和创新的Batch Size Tests。运行3DMark05入门级的平台需要一块中端的DX9显示卡和2.0Ghz的处理器,而主流平台则需要一块第二代的DX9显示卡和3.0GHz以上处理器。最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3DMARK05完全基于DX9架构,使用DX8显卡的朋友这次就无缘欣赏3DMARK05激动人心的新画面了。和以往一样,驱动之家做为FutureMark授权官方下载节点,将于世界同步发布这款全新的3D图形卡性能基准测试软件-3DMARK05!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3DMark05_v100_installer.exe

③ AquaMark3
由于3DMark03引起的巨大争议,其公正性开始受到公众的置疑。这时候,由Massive Development开发的AquaMark3适时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不过,AquaMark3似乎同样受到了驱动作弊的困扰。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AquaMark3.exe

(2)OpenGL测试
ViewPref是由著名的SPEC组织开发的一款OpenGL图形设备测试软件,在OpenGL测试领域内拥有极高的声誉,ViewPref的发展史很长最早可以追溯到1994年。ViewPref包含了大部分的OpenGL应用范围,主要用于测试系统在专业OpenGL应用中的速度。著名的OpenGL测试专用软件SPECviewperf今日终于公布了最新7.0版,新版本里在测试主题上偏向于应用型的软件,当然他还是一款免费的软件。该版本所包含的测试主要针对于显卡在真实软件中性能而设计,这些项目当然少不了CAD/CAM/CAE以及数码内容制作俗称DCC应用。SPECviewperf 7将所有的运行结果都以帧的形式表达,最终再进行重新的整理评分,以求得出一个最接近显卡在真实应用环境下的表现。SPECviewperf 7在原有6.1.2基础上加入了三个新的测试项目3DSMax[3dmax-01]、UniGraphics[ugs-01]及Pro/Enginner[proe-01]。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cviewperf71.exe

(3)显卡2D性能测试
Video2000
测试计算机的2D显示子系统,MadOnion(现FutureMark)公司出品的名牌产品。
http://file.mydrivers.com/tools/tweak/video2000.exe

网友:
哈哈,有些不是很实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