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场效应管,三极管,三端稳压器

楼主(2007-08-06):
在主板中,他们的外形是差不多的,字母标识也是一样的,请问如何区分他们呢?

网友:
待老师回答,,,,,,,,做全面了解

网友:
熟能生巧,呵呵。熟了就知道了。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那位仁兄知道说说哈

网友:
如果只从外形上区分,很难区分.
一般看型号来区分:
场管的型号一般以 K、IRF、MT开头
三极管的型号一般以 A、B、C、D开头
三端稳压管型以 W78开头

网友:
就看型号就能区分在极管和场效应管吗

网友:
谢谢版主,我看到场效应管都比较大,三极管比较小,有的标有三极的字母,三端稳压管还没有找到。

网友:
那么P3055是什么管?、?

要想准确地判断是什么管,最好的方法就是查IC的DATASHEET

网友:
这三个管确实不好区分
有请高手指教一下,
在次谢过!

最好的方法就是查IC的DATASHEET

网友:
如果看型号分不清猜下来测是最直接的了

网友:
多看电子原理书籍,和多去新手版块

网友:
这个问题我搞了两天,终于搞出来一点眉目,说出来大家看一下说的对不!
二级管在主板上一般以D来编号,一般都是贴片二级管。很小。
三级管在主板上一般以Q来编号,很小的贴片三级管,我找的是LD3,1AM还有大一点的60N03h,现在搞不清这个是三级管还是场管等。
场效应管一般是以O或U来编号,特别是在电源二十脚插槽附近尤其明显,我的到的有PHB PHM0222总共有六个。
还有问题,就是主板上有以U开头编号的,U23是LM358是什么!U是电压元件?

网友:
60N03H是场效应管
“PHB PHM0222总共有六个”是场效应管
你所说的LM358是不是8个脚的?我想应该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
这些东西还比较深奥,我还看不懂

网友:
应该有个统一的标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十一郎,我的意思是,U开头编号的元件,都是电压输出元件,
象LM358就是运放。主要做用是输出稳定的电压。是不是!

网友:
在电路板上:
U代表IC集成芯片
Z代表特殊的二极管
S一般是代表开关
JP一般是代表跳线
以上的表示方法大体是这样的.

网友:
就是三,这三个管管太难分了,到现在还分不清

网友:
没人祥细的说明吗?~~`哪里可以找到吗?~`

网友:
上网查查它的资料不久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一郎,我的意思是,U开头编号的元件,都是电压输出元件,
象LM358就是运放。主要做用是输出稳定的电压。是不是!

U就是Unit,单元的意思,多指集成块。管用的办法就是查型号。

网友:
主板上字母标识不会有错吗

网友:
和书上可能有错一样,存在但概率不大。

网友(2007-09-13):
封装方式只是厂家为了方便客户使用而采取的封装方法..同一个型号的管子都可以有几种封装...建议楼主见到不知道的元件就去网上查查资料..查的多了.你就了解的多了..

网友:
我想也是最好还是查资料

网友(2008-02-29):
还是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
常干 常看 常查资料  有些不了解的必须查资料 有时万用表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这三种管子确实难区分,看了一下,场效应管个头应该大一点吧。其它的可能要凭经验了。

网友:
熟能生巧,呵呵。熟了就知道了

网友:
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就上网查一下资料,,很多时候还是能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