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有十万伏电压吗?

楼主(2007-08-06):
大家好!我以前见过别人修显示器,我亲自试过几次.都是些虚焊的,用烙铁点几下就可以了.昨天我同事说他的纯屏显示器没有红色了,用手拍一下就好了,下次打开又没了,用手拍几次就能好.我考虑可能是哪里虚焊吧,想下午去给他看一下.但是听朋友说,不插电源里边也有10万伏电压,会电人的,叫我不要随便乱拆.我以前跟着朋友拆过很多的,也没听他说过,也没见电过谁.我想问一下到底有没有?是电路板上的高压包里边有呢还是显示屏里边有?怎么才能防止被电?应该注意什么?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有!
一般动手之前都要用螺丝刀之类的东西放电~
如果高电压但是低电流 对人体的伤害不大~
你脱衣服的静电也有几万伏~也没见把谁电残疾了~

网友:
主要高压帽里有几万伏的高压,断电后还有短时有电,安全操作的话要对地放电.另外电路板上有些地方也有220V强电,如果你对彩显电路不熟悉的话,强烈建议不要自己拆卸

网友:
谁能说具体一点,应该注意那些地方,还有没有红色是那里虚焊了,我昨天晚上拆了焊了几点,但是忘了数据线前面的针和电路板上边那几点对应的?怎么用万用表测试,谁知道请说详细一点,小弟先谢了!

网友:
电源部分的大滤波电容要放电,且不可用螺丝刀短接,用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放电即可.
高压帽那里有几万伏的高压,要注意的.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小弟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昨晚随便乱焊了一下好了,结果今天他说我昨晚刚走就又没红色了.这是不是虚焊?

网友:
主要是高压包那,最好要注意放电。那电可以电晕你的,只要没插着电源,你就只是会晕过去而已。
不过现在国产的显示器一般储电不厉害,拔掉电源不用多久就没电了。要是你碰上国外尤其是欧美日本发达国家的原产货(比如那些船运回来的垃圾货)你就要小心点了,人家那些东西质量可不一般,我碰到过放了满久的都可以电晕人的。

网友:
LS的不要吓人哦,呵呵

放心,只要你断电后不要用金属插到高压帽的里面去就绝对不会被电,

注意,一些行电路出现不工作的机子要注意断电后300V热电部分和行主供电都会有残余电压,大概5分钟左右可以自行消失,开机过程中注意不要同时触摸电源变压器两边的地,

对于供电正常地机子,可以采用开机时拔掉电源线的方法杜绝断电后的残余电压

开机时不要太靠近高压线,会出现电弧,烧伤皮肤(一个小黑点)

如需要拆高压帽,可以用表笔的一头接地(接表的一端),一头插进帽子内放电

内部各电压均不会对人体造成大的伤害,不信你可以试下,我是上面都体验过的,

网友:
显示器缺色是显像管尾板的元件虚焊了,一般是上面的视放管IC脱焊了补焊下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那位叫 我时代 的朋友说的很详细啊,我也是陕西人,宝鸡的.张先生也是陕西人,看来我们陕西人还是满厉害的呀

网友:
张先生,吾等之佳模也!

网友(2007-10-18):
谢谢,回答这么详细的问题,又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尾板上的零件有虚焊的地方,一般有铁壳包着,不太好看见,要先拆开。

网友:
好,有意思,我又有长进了!谢谢!!!!!

网友:
没那么夸张吧,显示器有高压释放电路,只要断电高压很快被释放掉,大胆拆吧!没事,被电打了可以找我!不过断电之后,按几次电源开关放电!

网友A:
你所说的故障.因当是显像管尾板上有虚焊,使一个视放管没有工作造成有现像,必须先打开金属屏蔽,才能修理.至于高压电的问题,只要显像管一工作,就会有,即使关机断电,也有剩余电何的存在,你只要不去碰高压帽,是不会被电的.

网友(2008-01-02):
引用 网友A:
你所说的故障.因当是显像管尾板上有虚焊,使一个视放管没有工作造成有现像,必须先打开金属屏蔽,才能修理.至于高压电的问题,只要显像管一工作,就会有,即使关机断电,也有剩余电何的存在,你只要不去碰高压 ...

谢谢,回答这么详细的问题,又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
在高压包里有特别注意,最好拆以前仙童万用表的一根测试线一端接地 一端插进高压帽里让他接触里面的卡簧就可以了

网友:
又学到好东西了,谢谢了。。。。。。。。。

网友:
最好小心点.机器说不定还有其它什么问题.比如高压打火之类的.我以前就遇到一台高压包打火的.被电的.一生难忘.

网友(2008-02-21):
高压嘴里有残压,用表笔对地放电即可。电一下也不会死人的。

网友(2008-05-09):
转检修注意事项
一、维修场所应保证安全
维修场所应保证安全,这一点在整个维修过程中也很重要,应保持维修场所整洁、明亮、通风、无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在用户家进行维修应注意在维修过程中不要损坏用户家的物件,如维修过程中用的桌面、电烙铁等物件。
在通电检修前应检查主板下面有无易造成适中的金属品,如维修台上有无金属包边、焊锡渣等,以防止短路造成意外事故发生。当要拆卸主板时应先切断电源对显像管阳极高压对外边的导电敷层进行放电,再拔除高压帽和显像管座,拆下主板。
在维修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烧保险丝的故障,在未查明故障原因前,不可随意更换新保险管,更不可用大容量的保险管代替小容量的保险管,以免扩大故障范围,损坏其它元器件。
当屏幕上有一条(垂直或水平)亮线或亮点时,应将亮度关小或尽量使开机时间缩小,以免损坏显像管。
在未弄清故障原因之前,不可随意调整机内元器件,尤其是行、场振荡及高压部分连接线、电源+B电压等部位,以免调乱、引起干扰或电压不稳等现象。
二、维修过程中要采取有效的安全保护措施
因多数彩显采用的是开关电源,其主板仍有高压部位。所以在检修时应引起注意,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在检修过程中,特别是维修硬故障时脸部不要正对主板,以防止保险管、滤波电容或集成电路因电压过高造成炸裂现象,损坏容体。若是在用户家维修应事先和用户说明。最好让用户远离维修场所。
在检修过程中,对某些故障现象可采用瞬间通电法,可在瞬间通电时进行测试,只所以采用瞬间通电,其目的在于显示器在开关电源的同时,尽可能地避免二次故障。如测量电源+B电压,可先将万用表测到开关电源+B输出端上,以监视其电压的变化。若万用表测得无电压,则说明电源电压没有启振,应为启振电路或反馈条件不够满足,需进一步查找故障原因。
在检修液晶显示器时应带防静电环,拿主板时应拿主板的边缘,以防手带静电损坏晶体管及集成电路。
彩显的检修顺序
一、 熟悉电路原理,定位故障区域
当接到一台待修的显示器时,首先不要盲目动手,应确定要修的是不是坏机,大至故障部位弄清,并熟悉电路原理。然后根据故障现象可按以下步骤检修:
1、 首先,仔细看机内有无故障痕迹。如有无板裂、划伤、烧焦的元件、线路板、保险管有无被烧坏。
2、 从各方面入手如调节亮度、对比度或加速极电位器,观察故障症状的变化(修好后使调节处复位)。
3、 根据症状推断故障电路的具体部位。
4、 检查故障电路缩小范围。
5、 找出造成故障元件,联想故障原因。
6、 调换损坏的元器件。
7、 自我检验维修机器,是否达到正常标准。
http://www.w109.com/item/ebook/ReadNews.asp?NewsID=612

网友:
是啊,没红色敲击会好,一般是视放红管部分接触问题,注意显像管座上也有1000多伏的高压的,还有由于高压没有10万伏的,黑白电视一般1.5万伏,彩色电视、显示器20000-25000伏左右,显像管壁内外涂有石墨层构成了一个高压电容,所以关机后一段时间内还有高压,可以用万用表笔连接显像管外接地线用表棒针尖伸入高压帽放电解决,但是一般维修不需要放电,除非换高压包或显像管。

网友:
有什么可怕的嘛,没听说过哪个修显示器的是被显示器高压电电死了的,那电压一接触到人体就被拖低到几千伏,而且电流很小,我被电过几次,就是麻一下,也没见晕啊
知道李小龙为什么能打吗?
电的

网友:
把表笔拨下来一支,放一下电就可以了,不过我也不太敢碰显示器,主要是太脏了,一碰一手黑。彩喷更可恨,把墨整手上,好几天都洗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