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跑这样的线

楼主(2007-08-06):
在主板上,两个小孔中间有一端线连着,可是用万用表测,两个孔却不通,怎么办?或者一个元件一角和一个小孔明明线连着,可测就是不通,怎么办/

网友:
我遇到这样的线路,看看这部分是起什么作用。再查它外围相关的电路测量一个个元件一角,有时这点到那点的距离远到你都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