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主板问题

楼主(2007-08-06):
我有几片杂牌的915的主板.使用串口硬盘时经常出现进不了系统.有时要把串口线拔插几次或等一段时间就可以进系统.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换串口控制芯片就应该好了

网友:
请教二楼,那不是要把南桥换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