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维修日记1

楼主(2007-08-06):
主板型号:L-V400Q(SB为VT83627),开机C0-C1快速反复跳,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换IO,无变化,此板为应为ECS的代工板,找不到BIOS,试刷了一个磐正EP-8KMM3I-A的BIOS(SB为VT8237/R),4M的,原为2M的49LF002,换为004,开机跑码正常,但到26不动了,自带的喇叭无自检正常声音,如果有谁有此板BIOS,请发上来

网友:
SB应该是VT8237吧
我最近也在找蓝宝石KM400+8237的BIOS,实在找不到,找了个华擎的K7VM4,很好找的
你连北桥型号都没说,只有你自己下载试试咯.256K的

网友:
就是这种北桥,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还有DFI的 dfi_km400mlv 也应该行.

网友:
试过了,都不行
华擎的不检测硬盘,PS2不认
钻石的也是跑26不亮

网友:
再找不到就只有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