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

楼主(2007-08-06):
17的LG液晶不定时黑屏,有的时候一个月都好的.黑屏了把板子全部拆一遍又好了.换过高压条,还好似这样.有4台在手上了,谁修复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好!
       原来在维修站的时候都是把电源高压板全换就好了。。。象这种问题有几个原因的。
  先建议你把所有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更换掉。

网友:
其实咱们所说的不定时其实也是有规律的,一般我们常说的有规律是指时间的间歇大小,而没有考虑温度、湿度、振动,电磁干扰等因素的影响,如果把这些条件加进去,肯定也是有规律的。

网友:
我遇到的不定时黑屏有主板上一个3.3V转1.8V二板管不良造成,你可以先找到主芯片的几个供电。然后在黑屏时测一下是哪一个供电不正常。
以上只是我遇到的,你可以试试。不一定通用。
饭吵蛋版主说的把驱动板上的滤波电容换了试试。有道理我支持!

有结果告诉大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