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为什么不能启动系统?

楼主(2007-08-06):
我做好U盘启动盘,为什么不能启动系统呢?
U盘

网友:
肯定没有做好,如果做好了,就能启动了。

网友:
反得做了几次呀,我用一键GHOST的U盘版,和MAX5.6的U盘版都试了。做的时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呀,就按提示选择的呀。我的U盘是128M的。版主有没有较好的软件呀?

网友:
CMOS里设置启动U盘的类型 是FDD还是ZIP

网友:
我做的时候是选 的ZIP,在CMOS里当然也是设置的ZIP呀。

网友:
有的U盘不管你怎么搞就是死活不行的,还有有的是板的问题.

网友:
得用专用U盘\移动硬盘专用格式化软件先搞一下,然后才能用.

网友:
youngead 版主,什么软件呀,能不能给一个呀?

网友:
由于现在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主板对U盘启动支持不是很好。我就遇到很多主板启动不了的!还有就是现在的大容量的U盘好多不支持!

网友:
好像与主板有关系!!

网友:
我用手机读卡器加存储卡都可以啊

网友:
到网上搜一下U盘工具软件,里面有很多的U盘启动格式化工具,只要一做就可以。但具体能否真的启动,还与CMOS设置,你 设置的可启动U盘类型有关,有时需要多次偿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