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Y的电路板问题

楼主(2007-08-06):
最近老是接修6Y的硬盘,都是电路板坏了,故障是有电不转,驱动芯片换过了, 那个小八爪也换过了,还是一样,那么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办法,吗
?这样的问题大家修过吗?

网友:
你要看板子工作没有

用示波器看一下吧

网友:
有的那保险也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