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菜鸟求助 大虾门来看看啊

楼主(2007-08-06):
本人手里还有一块华硕的845的大板因为前断时间有朋友用我电脑下MP3他用的 是 前置的USB用了一会发现不对劲就闻到一股糊味 然后就打不开机了 电源也坏了后来拿了一个新的电源测试还是不行而且新的电源也坏了.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拿这个板子偶尔一试竟然点亮了一次 .之后就一直没有点亮过,现在的状况是接上电源就工作 诊断卡显示FF.是不是IO坏了(IO的芯片上面是:Winbond W83627HF AW)?
华硕
不开机

网友:
南桥的面大一点

网友:
这中IO好找吗可以用其他的替代吗?

网友:
可能前置USB插反,烧了保险,或者是南桥挂了

网友:
I/O到是好找,大众的扳子都有,但是南桥坏的几率多一点

网友:
哦 回去找个IO换 下试试看如果是南桥的话 就郁闷了

网友:
支持十三说的!应该是不小心短路,烧坏SB了!

网友:
SB不挂也难了,看这情形。

网友:
根据经验看,南桥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usb反了,烧了南桥

网友:
我昨天换了个IO上电后诊断不认CPU还有 就是补充下 USB以前正用的没插反

网友:
我换了个CPU现在好了 可以用了 只是现在上电就开机

网友:
SB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按你的叙述,南桥挂的可能性最大,其次是io,可你说换了cpu 就好了,真是令人费解!!有人能解释吗??南桥内有高级电源管理,也同时控制着cpu的主供电,按理说他这种情形南桥也该挂了才对。你的上电就开机,最好查下开机电路,如果外围电路都没问题的话,一定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USB插反很危险的啊,应该是南桥坏了啊,南桥啊你也太脆弱了啊,

网友:
估计是因为你的前置线过细,电流大了就把线皮烧花了短路了.你说上电就开机应该是直接把难侨内的开关烧了,所以加电就开机了!
但是你说换CPU就好了我不是很理解,你可以把以前的CPU放在别的机器上看看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