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CS 845 系列 通病~

楼主(2007-08-06):
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板 。
就是不通电。。开关那里 只有1.6V 或者2V 多点点。。 。反正电压 没5V。
强短 绿色 5V 和地线 可以自检 。 跑系统正常。
换过I/O 也 没用。。 吹过男桥 也没用。 。
不知道为什么。 。 i/o 是 87627HF 。
恩。。 请教拉。。
通病

网友:
LZ有没有跑下针帽到紫线的线路?如果没有其他元件拉低这个电压的话,很可能是线路中的元件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