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08-06):
我有几个电源全是线5V对地短路了,测了好像有两个管坏了,不会换了还是不行呀,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我想修好,全是航嘉的

网友:
有没有高手帮我看看,扔了挺可惜的,全是航嘉的呀

网友:
什么原因引起的短路啊?现在这电源还能开机吗?或是开机有没有电压输出?

网友:
给你一点一个修电源朋友的经验

ATX电源中的故障一般都是接电后没反映,80%的故障都是无+5V待机电压,只要将待机电源的开关管的基极到+310V之间的启动电阻换掉就可修复,此电阻的阻值一般在500K-600K左右,也可以换的较大点。(也有可能相应的管子,元件坏掉的----转者注)

    待机电压有了不开机的原因多是+12V、+5V、+3.3V的整流管击穿,造成电源保护,也有的是电容短路坏掉的。

    在一些低档的电源中也存在主电源滤波电容鼓起、 漏电的故障。

    常见的基本就是这么几类故障, 再复杂一点的就没有什么维修的价值了

网友:
再给你一点资料

20针中的绿线,紫线,有+5v电压,再用导线短路绿线与黑线强行开机,看能不能开机,如果不能,看tl494(7500b)的电源脚有没电压(12脚是电源),如果没有,查与待机电路次级相连的线路。tl494(7500b)的电源脚有电压,不能开机,要查死区控制脚(4)是5v,还是0v,如果是5v,一般是电路保护了,查看三个双二极管整流器有没短路。

网友:
好呀,这会有头绪了,要好好查查,谢谢张老师

网友:
我的电源也去修修吧,看能不能修好呀!

网友:
电源我不修,哈哈.最多换下电容和保险丝类的,,

再深入就没那个意义了,电源才几毛钱一个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