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怎么刷?

楼主(2007-08-06):
INTEL D815EEA2主板, 在官方网下载了它的BIOS文件, 解压后出了一堆文件, 板子现在进不了系统(反复重启), 所以用它的软件刷不了. 请教用编程器如何刷这个BIOS, 它的BIN文件怎么才1K, 应选择哪个文件来刷?
进不了系统

网友:
下载到的文件,是要释放到软盘上来进行刷新的.
否则就要去将源文件提取出来.
可以去BIOS专页看一下,那里有相关的文章.

网友:
给你个链接,自己学下.
http://www.biosrepair.com/intel/pic110.htm
[
]

网友:
下载解压后一般是一个完整的BIOS文件的。有编程器最好了,直接调入编程器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