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常丢硬盘

楼主(2007-08-06):
我的845主板常丢硬盘,现象是:
一、有时在bios中找不到硬盘,有时错识别,或大于或小于实际容量,有时还出现怪字符???
二、在bios中正确认识后,能正常启动系统和运行各种软件,但可能突然出现兰屏自动重启(实际上是硬盘丢了),多时能重启运行,有时则不能重启显示找不到硬盘,或提示没有操作系统(错识别)。
三、这些现象有时一天出现多次,有时七、八天才出现一次,并且两个ide接口故障相同。
我已做了以下工作:几个硬盘挂到其它机器使用完全正常,换过硬盘数据线,换过开关电源,换过cpu,仔细清洁过主板,仔细检查和补焊(实际上没有虚焊)过主板上的电容等元件和外部引线,各部电压也正常,清洁过主板上bios芯片引和cpu的引脚。
现在故障应该集中在主板上了,是主板(层)内部有接触不良(这种故障可能很难修理),还是bios有故障(找不到bios配件无法更换),还是其它问题,请网友和高手分析指教。
先道谢谢!

网友:
要确定硬盘OK的哇

网友:
问题出在数据线或相关插针上的可能性大。还有就是电源线。

网友:
排除硬盘,数据线,电源线,没插好.就应该是南桥或者IDE到南桥的线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清贴子,硬盘是好的。

网友:
谢谢 #3 张先生 的帖子

这些全部换过的,就是主板上的IDE接口也全部补焊过的。

网友:
如果主板问题,那就是SB虚焊.

网友:
谢谢 #4 主板坏了 的帖子

我估计电路析内层断线(因此接触不好)可能性大,如果是南桥有故障,不会类似“接触不良”。不知与否。

网友:
首先排除BIOS 接口 数据线的问题,然后就是接口到SB的线路 SB的问题!如两个接口都有此故障那么SB的可能性就很高了

网友:
谢谢 #9 秋风浪子 的帖子

但这些都是不好检查的呀(对我生手而言),能指导具体操作吗?

网友:
我手上有块SIS661也是这样,每次要重启一下才认硬盘.可能是哪接触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我这个不定时掉盘,不是启动一下就好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相关任何地方是一个过孔破裂都有可能。就是不好查。

网友:
1.加焊一下IDE口附近的排阻
2.SB虚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IDE口焊琮,排阻看来很好,只好试一下。

网友:
可能是南桥不稳定

网友:
1.检查一下IDE口附近的排阻
2.检查IDE带南桥线路
3刷BIOS
4.加焊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怎么也想不到BIOS出现这种不稳定故障的。

网友:
可能是CPU电源电容滤波不好,换一下电容试试,我修过好多815EP和815G系列的板子,都是这个毛病,厉害的硬盘用不多长时间就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