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误克隆后恢复分区的方法

楼主(2007-08-06):
相信误克隆的情况,大家肯定遇到过。今天发一误克隆后恢复分区的方法,本人用此方法挽回过重要数据。

网友:
楼主发东西可不可以不要发误道性的标题与说明.你里面只不过是说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的方法.

网友:
误GHOST之后就是用要DG恢复分区~
然后就可以找到原始的文件了~

网友A:
2楼老大,发个贴子,一片好意,名字有什么不对吗?真是打击人 ,本人就搞数据恢复,硬盘维修已多年,难道连概念都不清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老大,发个贴子,一片好意,名字有什么不对吗?真是打击人 ,本人就搞数据恢复,硬盘维修已多年,难道连概念都不清楚吗?

不知者不怪~
希望LZ多多分享数据恢复的经验!

网友:
2楼的意思我明白,他是认为GHOST恢复到另外的分区。恢复被覆盖的数据!当然用GHOST导致分区表破坏的毕竟很少!用DISKGEN恢复的是被破坏的分区表!

网友:
1。用DG恢复分区最好加点常规经验,如C盘原来的分区是多大,可以根据他装什么系统大概估计,也可以问一下客户,多次操作的硬盘有时不加点经验会搞不成的。一般估计是原C盘的东西,搜索过程中全部跳过,因为一到扩展分区如果能成功的话,后面的所有分区马上全部找到。所以该文有一定的欠缺,没有必要要第一个不正确的分区(我认为是不正确的)。
2。工具看似简单,但只要它具备必要的功能,剩下的是否能成功或做得好主要在于使用工具的人了。这就象有的人写字好,但用的笔不一定值钱。

网友:
楼主,这个方法我早已经发过了,呵呵!!!

网友:
首先,我说那些话没有别的意思,只不过想这个论坛办的更好.楼主认为我说的不对就当我没说过.

网友:
误克隆后分区表损坏。
用易我分区表医生恢复分区表,相当容易。

网友:
无论标题的清楚与不清楚,只要我们能用得上就是好的,谢谢楼上的好贴

网友:
看完这个文章后谈谈我的看法:这种恢复的方法不具有通用性,成功的前提是这个硬盘中没有多余的分区表,如果硬盘在出问题重新分过区的话,会出现一些多余的分区表信息,如果你采用“自动方式”方式的话有可能恢复不成功的,这时要用“交互方式”恢复,而且要知道原来各个分区的容量,这样恢复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些。
另:不知大家是否知道Disk genius这个软件恢复分区表的原理是什么?是根据分区表的信息还是根据DBR的信息来恢复的。知道的说一下,有时间的我做一个实验看看。

网友:
估计是根据分区表特征,因为有许多不是分区表的地方它也会当作分区表,某些

网友:
刚才做了近一小时的实验发现:用Disk genius这个软件恢复分区表时分区表的信息和DBR的信息都可能被搜索。

网友:
用交互方式最好,比你用任何数据恢复软件都好。

网友:
DISKGEN在恢复分区时是逐柱面搜索,比较第一个扇区的最后一个55AA,如果是进行计算比对,如果不是继续搜索。你可以做一个实验,你把正常的MBR分区表信息整个扇区复制到0道0面0区之后的任一个扇区,然后再清除MBR扇区(0道0面0区内容)。你使用DISKGEN是找不到的这个可用的分区表,但是如果你手动把这个扇区内容复制到0道0面0区,则硬盘立即可用。

网友(2007-12-25):
真有高手呀,能学到好多东西了。一个软件用精了,有这多好处呀

网友:
数据恢复学习中~~~~~搞得定的都要顶~~

网友:
恢复分区的工具很多,DG不算最好用的,还有一种工具软件是能搜出丢失分区并直接在内存里加载驱动,WIN直接看到盘符,但本身并不写入磁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