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磐正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7-08-06):
我接到磐正 EP-8HMMI
内存旁边有个IC引起CPU不供电,不开机现象请问这是通病吗?
还有这种芯片那里可以找到?
我已经接到很多这种现象的板子了
不开机
cpu
芯片
通病

网友:
晕了,至少你要说是什么IC吧。
现在的主板,一般供电的过程是这样子的,5VDIMM-----2.5V或1.8V------1.5V或1.05V------1.2V
有了这个1.2V,才会有CPU供电。这个1.2V学名叫作VLDT 即总线工作电压。

网友:
谢谢!原来这个1.2V是这样的!呵呵!
不断学习中!

网友(2009-06-04):
有的 CPU供电才会有1.2VL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