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L270装不了系统

楼主(2007-08-06):
  这几天接到几块DELL270的板,都是能开机,但装系统会死机.我是DELL售后的,对主板维修不太晓.

网友:
建议LZ找个专业维修的搞吧!

网友:
DELL售后的!那么直接找厂家的服务部了!他们应该可以解答

网友:
DELL板,CPU周围电容最容易鼓起来,而且都是因为散热性不好造成的.先检查有没有这故障.
再就是刷一下BIOS

网友:
一694的板子,开机5分钟就死,接着重启不行,必须关机温度降下来.再开机又是5分钟.死,死后发现内存槽旁边有个场管从2.5V逐渐降,降到1.6V就死,换了不行,来请教.

网友:
奇怪发新帖发不出去,只好放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