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A-7VACPU不工作!!!!

楼主(2007-08-06):
昨天一朋友拿过来一个主板,原本主板是CPU不工作,刷过BIOS以后。CPU可以工作了,但是测试卡代码跑的是C1 。EC。ER。过后就不跑了,这应该说的是CPU已经工作了了啊,是到内存的时候卡机了啊, 原本以为是BIOS没有刷对,可把BIOS又刷了以后就CPU又不工作了,象这样应该是内存不过啊,内存线路也查了。电压也都正常。BIOS 是W49F002的,一直修了1个小时也没有修好,真是郁闷啊 。。。请老师们给个办法吧,,,谢谢了!!!!

网友:
在刷BIOS!~!  刷后按内存不过维修流程~检修!~!最后在查一下北桥~1`

网友:
刷了以后CPU 就不工作了啊,  我把原来的那个还刷上了以后,还是内存不过,,也按内存不过维修流程~检修了,可是一切正常啊,北桥也查了不坏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修好,,,,,

网友:
按内存不过维修流程~检修!~!可以考虑下IO!

网友:
我修过有这样现象的主板,手按北桥再点试试!北桥虚焊也有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