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96fd2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08-07):
一台美格796fd2彩显,第一次通电指示灯不亮,机内有丝丝的声音,经查D117输出的210V,D109输出的79V,D110输出的15V,D112输出的5V都没有电压输出,但是D106输出的-12V和D115输出的6V正常。这时屏幕无显示,只要把电源插头拔掉马上再插上,显示器就完全正常了,只要断电几秒钟再通电指示灯又不亮了屏幕也没显示,只有拔掉电源再插上才能正常使用,请问各位师傅,这机子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刚搜索了一下,原来这种故障是美格796fd2彩显的通病,不知有谁修好过。
http://www.webuc.net/azure/archive/2004/06/07/961.aspx

网友:
事情并不复杂,只是你干得太少了。要努力学习原理就会迎刃而解。

网友:
不接VGA正常,接上就不正常可以看看行场信号输入的稳压管是否击穿,数据换一下试试。

网友:
取掉信号线的数据和时钟线试试或象楼上说的检查一下行场信号输入电路那里

网友:
http://hi.baidu.com/hsd_1024/blo ... 4077cb7acbe111.html
还找到一位朋友的方法,按照他的方法补焊了也是一样的,把消磁的继电器和rRL102互换后按照最开始的通电断电再通电的方法也不能开机了

网友A:
这款显示器的通病有两个:
1.六脚继电器的引脚脱焊(在开关变器附近)
2.如加焊无效的话,直接换3842.

网友:
其实2个继电器型号都是一样的,都是JZC-42F型,只是第二排有点不一样,消磁的是012-2HS,RL102是006-2HS,RL102换回006-2HS后又可以用最开始的通电断电再通电的方法开机了,难道是继电器坏啦,我从其他板上拆了一个继电器装上又不能开机了,不知道直接短路继电器对机子会不会有影响?请高人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显示器的通病有两个:
1.六脚继电器的引脚脱焊(在开关变器附近)
2.如加焊无效的话,直接换3842.

如果3842有问题为什么用通电断电再通电的方法可以开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3842有问题为什么用通电断电再通电的方法可以开机呢?

本体不良,试过多次.把它拿到别的机器,没准好用.试过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信号线,是电源线

知道你是插拔电源线它会显示,但你没有取掉信号线的数据 时钟试试看结果啊。也许有你想不到的现象

网友:
D112和D115是同一个绕组输出的。我想你的检查的重点应该放在5V电压的形成电路上(也就是D112这一组),只有电压有了才能给MCU提供工作电压,MCU正常工作后,才可以使RL102正常工作(因为MCU控制它的吸合与释放),从而才能使15V、210V、79V有输出的。

网友:
更换3842后就好啦。谢谢各位,尤其要感谢mynameljs (小胖)

网友:
看来这里高手云集啊,我要经常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