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颗粒温度最大承受范围是多少的呀

楼主(2007-08-07):
我是菜鸟请问一下呀,内存颗粒所能承受的最在温度是多少的,,,用热风枪打到多少为好,风速多少谢谢了       还有问一下,之前能点亮但进系统蓝屏有时是好的之后我用热风枪吹了一下点不亮了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热量打到是4.5  风速为2.5

网友:
一般估计是虚焊导致!

网友(2007-11-13):
是啊.我也想学一学.高手请指教

网友:
你打的温度高了点吧!!!我是用电吹风吹的。一般不要超过380度。我试过打400度吹久了也把IC吹挂了。风速??大就好过小。。一般锡的溶点是200-240度。沸点是240-260度。哎!你还是凭感觉吧!!

网友:
学习了2L的技术了

网友:
肯定是吹挂了,要不就虚焊了哦

网友:
IC400就吹挂了,那BGA呢?

网友(2007-12-19):
说的很好,我知道了怎么操作,谢谢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