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上的91.92PIN的3.3V

楼主(2007-08-07):
这两个脚为SMBUS总线的SMBDATA和SMBCLK信号,与IO,时钟上,内存,南桥这些设备串接在一起
以下是SMBBUS的大致定义
SMBus 是 System Management Bus 的缩写,是1995年由Intel提出的,应用于移动PC和桌面PC系统中的低速率通讯。它主要是希望通过一条廉价并且功能强大的总线(由两条线组成),来控制主板上的设备并收集相应的信息。 SMBus 为系统和电源管理这样的任务提供了一条控制总线,使用 SMBus 的系统,设备之间发送和接收消息都是通过 SMBus,而不是使用单独的控制线,这样可以节省设备的管脚数。 使用 SMBus,设备还可以提供它的生产信息,告诉系统它的型号,部件号等,针对一些事件的保存它的状态,报告不同类别的错误,接收控制参数,并返回它的状态等。 SMBus 最适用于笔记本电脑上,检测各元件状态并更新硬件设置引脚 (pull-high 或 pull-low)。例如,将不存在的 DIMM 时钟关闭,或检测电池低电压状态。 SMBus 的数据传输率只有 100Kbit/s;这允许单一主机与 CPU 和多个主从硬盘通讯并收发数据。SMBus 也可用于免跳线设计的主板上。

网友:
又学点知识了,就是感觉有点深奥,LZ能说得通俗易懂就更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