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维修的主板中最奇怪的一例

楼主(2007-08-07):
一块升技的主板KD7A,KT400的,能上333总线
现象:主板能通电,测试卡显示00,人工复位,开始跑码,也能进CMOS,频率也能显示,但CMOS自检是频率却显示1250,我上的是XP2000啊,进入CMOS正常,搞不懂了.
测试:CPU供电,时钟电路正常,IDE复位电压5.1V.
刷BIOS也没能解决问题.
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不知道LZ这块板上有没有跳线的?
可以的话换个U再看看!

网友:
看看主板上有没有关于频率的跳线?

网友:
频率的跳线没有,CPU换过,没有问题,只是主板的问题。请高手支招!!!

网友:
超频了`````找下CPU的跳线`

网友:
不是超频和跳线的问题.

网友:
没事,去刷了一下老版本的BIOS,既然问题解决了,此主板不能用新的BIOS,官方网站白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