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洛铁头拖平I/O焊盘的方法

楼主(2007-08-07):
求教方法 以前没弄过 只是从论坛和书上见过 不知道方法 洛铁头要怎么拖平 最好有示范图片 谢谢了 在说明一下 没有吸锡带 六条二的焊接帖子早看过了

网友:
去找六条二的图片焊接帖子

网友:
方法很重要,是关键!
多操作是正道,熟能生巧!
希望LZ的好消息!

网友:
我今天焊了个IO花了1个小时

网友:
简单价绍下:将焊盘用烙铁手工拖平其实是很简单的。首先,烙铁头要用马蹄型的;其次,温度大约350度;再次就是操作了,马蹄型烙铁头有个45度角的斜面,将其上的焊锡清干,沾上松香,在焊盘上轻轻的来回拖动,就像打太极一样,烙铁头斜面与焊盘要处于一种接触而又未接触的状态,重复上述动作,就将IO焊盘拖平了,自已感觉下,很容易上手 ,不过一定要注意烙铁头斜面与焊盘之间的距离把握,否则就会拖坏焊盘。

网友:
尽量别用松香助焊剂之类的,会腐蚀板子及元器件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说不用松香,那用什么呢?

网友:
只用锡丝拖,拖要用巧劲,烙铁头与焊盘似接非接,多练体会几次就熟了

网友:
我就直接用5块钱一把的铬铁头直接赶平的,好像没出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