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88DF显示器通病之一

楼主(2007-08-07):
故障现象:刚开机时黑屏,无图像显示。随着开机时间的增加,图像慢慢出现,并且越来越亮,大约20分钟左右时,图像雪白,有回扫线出现。测试RGB三枪电压,刚开机时为65V,随着开机时间的增加,三枪电压慢慢降低,最后降至10多伏。此时还会伴随着FBT的咝咝 的叫声,FBT发热量非常大,达到50多度。
此故障原因是尾板视放LM1236DEM损坏所致,该IC发热量很大,正常工作时在60度。损坏,RGB的输出信号刚开机时为0,随着开机时间的增加,电压慢慢升高。
该IC更换即可。

网友:
谢谢版主的经验,以后多发一些在上面好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是斑竹自撰的吧  视放电压是电源提供 的  即使视放块坏 也该电源部分表现出问题呀 怎么会是行输出呢  你只有哄别人哟 以为是电视机呀 电视机的视放才是由行输出提供视放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应该是版主修机的经验之谈,视放IC的供电是有电源提供的,版主也没有说是行输出。请看清楚点,另不要说“这个问题是斑竹自撰的吧,你只有哄别人哟”之类的

看问题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说出你的看法,上面引号里面的话就不要说了。

网友:
呵呵,没有遇到过这个“通病”,

网友:
视放IC工作在高电压、大电流下,不管哪个牌子的的都容易出故障,由于IC发热量很大,导致引脚热胀冷缩,也容易出现虚焊,引起显示器变色等现象。

网友:
楼主说法还是正常的,屏幕变成高亮,显像管束电流增大,相当于高压包负载增大,噪声和温度是稍会增大的,而且LM1236是视放前置放大芯片,不是未级功放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三星的通病吧
从业2年了.三星的788DF也来了不少呀
就没有看到坏这个的..

不过788DF的CPU到是坏得不少了

网友(2007-09-23):
今天我就遇到一个故障如上所说.刚想上网查一下资料,想不到这里就人为我解答了...我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明天去把那IC换了看看行不行.故障就是开机有高压声,但黑屏,刚开始的时候各个电压正常,1235芯片的RGB输入正常,就是没有放大后的RGB输出.后来慢慢的屏开始有光变白.

网友:
788DF的CPU好找吗?

网友:
谢谢,修机经念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