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点位标示识别方法

楼主(2007-08-07):
在大的BGA元件中,其排列顺序,以有标记的位置开始,从左到右为,A,B,C,D,E,F,G,H,J,K,L,M,N,P,R,T,U,V,W,Y,AA,AB,AC,AD,AE,AF。。。。。
从下到上为,1,2,3,4,5,6,7,8,9,10,11,。。。

其中为什么无I,O,Q,S,X,Z。  就不知道了。

网友:
没有用过高科技的
呵呵

网友:
第一次看到,多多学学,谢谢

网友:
不要相近的之母I和J有点相近所以不要I。O和JP有点相近所以不要O,这在路图和主板印刷都这样。

网友:
为避免误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