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容量显示不对....

楼主(2007-08-07):
我有个客户原来是SD256M的内存,他最近觉得速度蛮慢,想加一根,.我就去给他加了一根256M的.结果刚插上去显示的内存容量还是对的512,可是一重启就变成了384,少了128.然后我把内存拿来下来重新插上去,又是512.再一重启又变成384.把我给搞晕了...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望高手解答!!!
重启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用橡皮擦金手指后重插就行了

网友:
重插了的...不行呀.....内存插朝也用吹风机吹过.应该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清洁金手指~
然后刷新主板BIOS~
昨天就有一个哥们的机器256M内存认128M~
最后加焊了内存颗粒~在自检时显示256m但是系统中显示128m,
刷新BIOS后解决!

网友:
那是他主板的BIOS有问题?知道了..谢谢哈...

网友:
是不是单面的256M?单面的有些主板支持不好,特别是810的板子,都认成12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