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显卡一装驱动就花屏?

楼主(2007-08-07):
朋友有一个老显卡,是启享的GF2MX400,开机后进BIOS,入XP系统不错,但是一装上驱动(试过无数个了),一过滚动条就花屏(成一块块的东东,勉强可以见到鼠标),在安全模式下就没问题,还很清楚,测量供电管与显存的供电管都是正常,并补焊了,还是一样,难道又是GPU有问题?
今天终于用MATS测量下,果然显卡有问题,见下图的测试图,请问究竟是哪个显存有问题呢?4片共64M的显存,图上由上到下分别标示,U4,U8,U9,U11!

网友:
显存空焊

网友:
显存与GPU都有可能出问题,你先用软件测一下显存

网友:
谢谢楼上的两位DX,回去焊下,再用软件测试下!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是这样,如何测试?

网友:
显卡供电管功率不够,换个大功率的

网友:
GPU虚焊或者供电管功率不够

网友:
我的9600开机后进BIOS,入XP系统不错,但是一装上驱动,一过滚动条就花屏,成一块块的东东,勉强可以见到鼠标),在安全模式下就没问题,还很清楚,-----一样症状
       显卡设置-疑难解答-硬件加速--降低几格
我的9600可以解决花屏问题,但是性能差了。问问各位师父,我的卡什么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楼上的,估计显卡老化了,降低效率来使用吧,晚上尝试用MATS来测试显卡,怎知一测试则黑屏重启动,用手摸芯片背面比较烫,难道GPU轻微短路?真的很郁闷,不知什么回事!

网友:
显存空焊,
供电管功率不够

网友:
GOU老化,降频试试,怎么样?

网友:
显卡供电管功率不够,换个大功率的  同意

网友:
从另外坏的GF2拆了个1084(原来也用这个)管去换,发现问题一样,而且1084管只是温热,不烫手!
不过发现GPU比较发烫,在背面都感觉得,估计GPU轻微短路,导致进入不了驱动!也不能测试?另外听说这个1084管是输出1.5V左右的,去外面发现只有3.3V的,郁闷!

网友:
郁闷,今天又接到一张七彩虹GF5700一样的故障,不过还差,一装完驱动就重启?难道是流行病,究竟是哪里出问题呢?A:GPU,这个不会搞,没法搞;B:显存虚焊,可以补焊一下,试乎效果不明显,C:供电管老化,输出不够,有可能,不过好象也不是问题,难道答案是A!!!但为什么不用驱动又这么好了,显示清楚,就是慢呀!!!!

网友:
降频好象可以编辑RAM文件来实现的 请问都有什么软件可以编辑 有些软件是英文看不懂 能向解下吗?

网友:
上了MATS的测试图了,但不会看,请大家帮忙看下,究竟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发表于 2007-8-7 21:14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我的9600开机后进BIOS,入XP系统不错,但是一装上驱动,一过滚动条就花屏,成一块块的东东,勉强可以见到鼠标),在安全模式下就没问题,还很清楚,-----一样症状
       显卡设置-疑难解答-硬件加速--降低几格
我的9600可以解决花屏问题,但是性能差了。问问各位师父,我的卡什么出问题了??谢谢

这种故障很明显是供电管输出功率不够。

网友:
谢谢楼上的,供电管是那个啊?硬件我是菜鸟

网友:
呵呵,怎么成了别人的故障问答呢?楼上的GPU供电管一般在线圈旁边,左上角那两个8脚的IC就是供电的MOS管集成的!

网友:
高手快帮帮忙,请说明一下那个MATS的测试结果,究竟是哪个显存有问题,谢谢呢!

网友:
哈哈。多种回答啊。修好了不?修好了就出来吼1声

网友:
是不是供电管供电不足阿,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A:
晕,都没说下,长什么样才是坏的,不说是坏哪个,至少也得说长什么样是好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都没说下,长什么样才是坏的,不说是坏哪个,至少也得说长什么样是好的吧

有的东西是看不出来好坏的,必须用万用表去测才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