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求问!!~~

楼主(2007-08-07):
今收到一主板 可开机 关机 短时间关机还能开启 时间一长就开不了了 主板诊断卡上 报数字的地方无显示 时钟灯亮 FRAME 灯也亮就是个 IRDY灯不亮 不知道这个IRDY 是从哪里过来的 复位正常的  像这种主板该怎么解决!~~~

网友:
先给CMOS放电再试,如还不行:
1. 32.768及其相连的电容
2. 刷下BIOS
3. 试换IO
4. 清洗,加焊SB
其他的也想不到了,意见仅供参考,祝LZ好运!

网友:
恩,谢谢  我想问下LZ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要联系前后和全文的意思看啊,论坛里绝对是楼主滴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LZ是楼主的意思,不过,有些地方是垃圾的意思。

LJ是垃圾的意思.

网友:
,LJ才是垃圾的意思,LZ是楼主。
SB就是南桥的意思,有时候也是煞B的意思,要看上下文的
NB就是北桥的意思,有时候也是牛B的意思,要看上下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