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问题求问

楼主(2007-08-07):
现一块技嘉GA-8I848P-G主板点不亮,主板诊断卡显示数字2.5是啥意思,如何解决,请个位老大帮忙指教!

网友:
应该是显卡部份出了问题,可以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了还是不行,而且显卡换到别的板子上显卡没问题,目前是CPU、内存、显卡都没问题,就是不亮

网友:
看看显卡电压
刮一下显卡槽子

网友:
显卡槽子刮了不行,不过没看电压,我试下,如不行在上来请教,谢谢!

网友:
用毛刷刷一下显卡槽看看,

网友:
AGP槽的电压不对的话肯定过不了!
还有就是NB了!

网友:
先查一下AGP的供电管输出脚有没有电压了

网友:
查显卡的供电
刷新BIOS
打AGP的对地阻值来判断是否是NB的故障

网友:
看看南桥是否发烫啊,有可能是他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