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请教kinmax 256mb ddr400容量变成512mb

楼主(2007-08-07):
一条32MB*8的KINMAX内存容量由256MB变成512MB,是不是SPD的问题.
问题

网友:
如果你确定你的内存是256的,那么就是SPD的问题了!

网友:
呵呵,应该是SPD的问题吧

网友:
开机自检显示的,卡在内存检测.我不能变啊.

网友(2007-09-23):
那么我的512M换了PCB板后变成了256M.是不是SPD出问题了哇!

网友:
刷个不是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