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lgt710s模糊一例

楼主(2007-08-07):
接修LGT710S一台,显示模糊,亮度过大,手工调节好后,关机再开又变模糊, 换同一型号高压包,清晰度正常了,关机再开,一切正常。机子修好了。

网友:
换换MCU试试

网友:
他的是CRT显示器,还换什么MCU

网友:
CRT显示器也有类似的微处理器的吧

网友:
好像换了包都好了还换什么MCU啊

网友:
他又没说是CRT显示器喽.谁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