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亮点电路出问题了

楼主(2007-08-07):
消亮点电路出问题了,我有一个15的CRT 关机后屏中间有一大的亮点要闪一下才关机的,是不是消亮点电路出问题了,我要重点查什么元件呀。是杂牒的

网友:
今天我修了一个CRT是电源这边的问题,它的毛病是开一会就自动断电了,再开还能开开,有时就开不开了,我就是把全板焊了一下,开机考了很长时间没有问题了,交给客户了

网友:
有人能帮帮我吗我在线等了

网友:
消亮点??我记得都是电阻坏的多.你查杳那些电阻和电容有没有坏和变阻
祝你好运

网友:
消亮点电路没有多少元件的,应该不难修的。但在维修此类CRT时要注意不要多次开关机,在没有修好之前先把G2调低一点,要做好记号。修好再恢复到原来位置。以免烧坏CRT管。

网友:
只有几个元件,一个一个来吗!

网友A:
谢谢了,我知道了,那天我修的一个显示器已修好了,就是电源变压器后级的一个二极管开路了,我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热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知道了,那天我修的一个显示器已修好了,就是电源变压器后级的一个二极管开路了,我修好了,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热心。

电路变压器后级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你好,
      关机亮点应该是消亮点电容坏了吧???漏电,,就是FBT某脚出来经过一个反向接的二极管整流出来负压的滤波电容。
应该不只是关机亮点这一个问题,,正常使用的时候亮度应该有跳变或偏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