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丝的损坏

楼主(2007-08-07):
.保险丝的损坏

  如果是保险丝损坏,不要轻易的更换保险丝,而应该进一步查明保险丝损坏的原因。基本判断标准如下:

  ① 玻管表面清晰透明,内部的保险丝只有一处熔断。

  这是由于意外的市电电路中有浪涌电压出现或因为频繁的开关机,还有也可能是工作环境温度太低而意外的熔断。这时可以采用同型号直接更换。注意:显示器采用的是和彩电一样的延时保险而非普通的保险丝,一般14,15,17都可采用3.15A,部分17的要采用5A的保险丝。对于使用陶瓷封装的保险丝,最好采用同型号的代用,以避免经常更换保险丝。

  ② 玻管表面有黄黑色的溅射状污物,但能够看清内部保险丝的熔断形状。

  这一般是电路管击穿,电源PWM控制集成块击穿所致。

  ③ 玻管表面有轻微裂痕,不易看清内部状况。

  这种情况一般是220V整流二极管一个可两个击穿,电容击穿短路引起的。

  ④ 玻管严重炸裂。

  这种情况一般不易出现,多是电源直接短路所致,应仔细检查整流前的电路,还有消磁线圈。

网友:
主机不使用延时保险,只有CRT显示器使用延时保险,主要是为了保证消磁电路在开机瞬间有足够的电流完成消磁动作。主机使用3A保险就可以,音箱使用2A保险。
我很高兴,我写的文章又被转到这里了。这是显示器故障简单判断一篇里的一段。
LG775FT CRT显示器原装使用的3.15A的延时保险,但该机因为设计余量不足,容易出现烧保险的故障,症状为不加电,指示灯不亮。只需要拆机后更换5A的延时保险即可。

网友:
原来有人D你的版,我们这里已经有好几个人被D回来了,里面也包括本人。

网友:
网络是方便了,知识传播的速度太快了,D来D去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