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我买了pcb内存板,装上内存怎么还是要报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楼主(2007-08-07):
昨天买了几根pcb板,装上内存颗粒但要报警,之前的内存条都是金手指烧了一根, 我热风枪热量打到4,,,风速打到2.5,,心里想会不会温度过高烧了啊,因为有300多度的温度呢...问一下高手们,这样子的温度颗粒会不会坏呀,,如不会坏还有哪些问题要解决一下
内存颗粒

网友:
与你使用的颗粒是否与板匹配,以及你的工艺都有关系。

网友:
LZ的内存金手指烧了一根大可不必换PCB板,从其它坏条子上刮一根金手指用502粘上去再用细铜丝连接好一般就能用了!

网友:
是啊,别以为 换板来得快,如果只是手指坏了的话,应该考虑补,这样的话就不会在你换板的时候出现别的意外,当然高手就另当别论

网友:
要看内存的位数与PCB的位数是否匹配,另外,SPD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
一般内存烧金手指就很容易烧坏内存颗粒,在一个换板位数要对,工艺也很重要,至于信息我想不会错,你只要把原来的信息片换上就可以,但不要焊反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买的pcb板是8位单面的,之前的内存条也是8位单面的,,,关与spd我是从原来的那根拆下来换到pcb板上的谢谢

网友:
pcb板的电路设计可能不一样,还有你的SPD和颗粒和板之间的配合肯定有问题

网友:
一般有的烧了金手指不用补都可以用!!!我都遇到很多的,但是要看烧在那些部位

网友:
如果仅是金手指的问题的话,我建议补,而不是换板,如果是板坏了,那非换不可了。那也得兼容的板,否则出现问题很难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