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7):
在给一套正常运行的完整电路中供电的 正极流过的电流=负极流过的电流吗
问题

网友:
啥、啥、啥、啥、啥意思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如说 USB接口不是有5v和接地的接线桩吗 当有设备使用这个接口时它就会给这个设备供电 当供电时 流过5V接线桩的电流和流过接地接线桩的电流相等吗 ?

网友:
一条回路中的电流是一样的

网友:
一样的
电路中某一个节点的流出电流数等于流进的电流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这是节点定律 那用电设备消耗的是什么呀

网友:
W=V*I(直流)
[
]

网友:
不懂,路过.希望你能尽快知道答案.

网友:
消耗的是点能呀
以功率的形式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