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疑问

楼主(2007-08-07):
今天我的一块主板型号是kt600捷波,插上电之后,发现cpu不工作,然后我用万用表测量发现高端门场管有5V供电,但是没有输出,而且我现在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是哪个.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你最好发张照片上来,不然上帝都不知道电源管理芯片是那个。

网友:
你不会认为我们能看到你的板子吧?!

网友:
这样不是等于没有问一样吗?

网友:
怎么会一样呢???不问倒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问了反会浪费大家的感情~!~!

网友:
CPU做旁边是不是有个HIP6301?
6301+3个6601已经成为k7时代三相供电的典型了

网友:
天涯若比邻

没想到哥们回帖如此及时,非常感谢.现在我的手机正在充电,没法拍照.但是在CPU旁边有个芯片.
Richtek
      RT9237
      C55HD4

网友:
请高手指点,谢谢

Richtek
      RT9237
      C55HD4
请问这个芯片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怎么去判断他的好坏呢?

网友:
你先测MOS管上有没有控制电压,没有再测RT9237电源芯片的供电,PG信号,如都有则更换RT9237。

网友:
我测了,场管有五伏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图.并且哪个电源插头旁边的电感有五伏电压.

网友:
我的是NF2的板子。有空也发张上来看看。

网友:
看来LZ还是一头雾水啊!呵呵!
先换了电源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