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7-08-07):
775座自重较大
在焊接的时候会不会把座下面的锡珠压塌了
哪位兄弟焊过呀
讲讲经验呀

网友:
775的座子,我补焊过,开始是自然加热,热风枪正反两面吹,看看还是老样子,哟几个脚不行,最后看座子有点变形,死马当活马医吧,再来一次,加热215度时,用镊子压了下座子左边角,降温,测试,带灯负载全亮,上假负载,测有个时钟电压脚接触不好,其他全好。

网友:
这个玩意就是用好的BGA机器焊都要熟手才行,要是用小米加步枪我看有点悬

网友:
AMD主板结构特殊,INTEL主板焊接难
没的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