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15EP可触发但不跑码 , 但按复位后可正常跑码 , 这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楼主(2007-08-07):
请问815EP可触发但不跑码 , 但按复位后可正常跑码 , 这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故障

网友:
先看是不是开机的时候没有复位啊!
如果没有就按照开机无复位查!

网友:
说的这么模糊~!~!~!~!

网友:
自动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回3楼,开机有复位。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KT333的板子还是,上166外频的时候还是要 RESET一下才可以,但是上133外频的时候正常

网友:
应该是复位电路上的电容有可能漏电哈,你可以找到复位电压的始端,加一个10V的电容,看行不行,我就是用这种方法修好了几块这种现像哈

网友:
在具体点好吗,把10V电容并在RESET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