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某大品牌OEM17液晶修复一例

楼主(2007-08-08):
用户送来1台国内某大品牌OEM17液晶,故障为不开机,拆开发现高压板有7个470uf/25v电容漏液立即更换,检查发现一个3055击穿,更换后开机加电指示灯正常无图像,仔细观察发现是有图像的只是屏幕整个发暗要仔细看才能隐约看到,检查灯管供电电压不够,最后发现3055旁边一个3.15A保险管熔断 ,更换后图像正常。

网友:
问题比较简单,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你的帖子,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灯管供电电压"用什么方法测,一般应该是多少??
请回帖 谢谢!!

网友:
修液晶一般是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液晶关键要看你是怎么修,是换驱动板,换屏,换高压板还是修驱动板,修高压板还是修屏.前面的简单后面的就不简单了吧

网友:
修板子还是简单的,差不多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普通的氖泡电表笔

这个可以测出灯管电压的大小?????????

网友:
电压的高低可以根据氖泡的明暗根据经验加以判断,安全第一。

网友:
买个有高压侧的万用表.方便

网友:
还是用示波器的表笔放在高压板接灯管线处的塑料卡子上方一点,感应一下有没有波形比较好!

网友:
灯管的电压也能测吗?

网友(2007-09-11):
:@ :@ :@ :@ :@ :@

夜雨十三天 -20 为了骗分到处发的垃圾帖子
欣雪 -20 为了骗分到处发的垃圾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