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WILL XP333-R主板,ALI芯片组,南桥内置IO,内存时钟烧毁,全板复位

楼主(2007-08-08):
刚刚收回来的废板子,芯片组是ALI给IWILL OEM的,板子貌相不错,硬声卡,板载RAID,手头正好有一片XP 1700+,打算修好后用。

开机发现复位灯长亮,仔细观察,发现内存旁边的时钟芯片有裂痕,心想此板得修也!拆下来后试机,复位灯仍然长亮,心顿时凉了一半,焊上去一个好的时钟芯片后,开机复位灯仍然长亮。

测量各个部位供电,电压均正常。

拆下了BIOS芯片,开机,复位灯长亮。

心想,这种内置IO的南桥容易烧毁,于是打一下PCI的AD线阻值,2.5K左右,USB阻值15K左右,还算正常吧?

更换所有的晶振,开机,仍然复位灯长亮。

郁闷了,主板上各个芯片温升正常。只是主时钟芯片温升有些高,不过想到其他板子都是这样,示波器测试有波形,应该没有问题。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哦,小弟在这里多谢大家了。

网友:
查查CPU内存的供电,PG信号,按五复位去查,供电时钟正常了,复位才正常。你的情况,在这些都正常的话那就是SB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