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样区分8位,16电路板

楼主(2007-08-08):
怎样区分8位,16位内存电路板,除了8位,16位,还有别的位数电路板吗?

网友:
两面都可以加颗粒的为八位板
只有一面可以焊颗粒的为16位板
另外还有4位板,32位板~!~!

网友:
那请问怎样看得出是4位,32位电路板, DDR 1代 是不是只有8位,16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