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的N个原因,跑00或FF》重编---原作者:惠民电脑

楼主(2007-08-08):
对惠民电脑所写的《不开机的N个原因,跑00或FF》原作重编及增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9884
--------------------------欢迎继续关注-------------------------------------------
不开机的N个原因,跑00或FF

1。供电造成:
   ATX电源?
   CPU供电的双波是否有杂波?
   CPU供电滤波电容?
   南桥的各组电压?尤其是1。8V电压和0。9V 左右的参考电压?(3。3V和2。5V 会导致无复位。)
   北桥的各组工作电压?
   南北桥是否发烫?
   pci上的供电关键点?
   内存关键供电点
2。虚接或短路
   主板是否存在虚焊和短路?
   低位地址线是否短路?
   CPU座本身?
   CPU引脚?
   BIOS引脚?
3。元件损坏
   保险电阻电感?
   CPU周边的VTT排阻?
   送往CPU的时钟通路的22欧姆电阻?
   IO芯片?
   南桥?
   北桥?
   BIOS芯片?
4。信号相关
   CPU座上的信号,18条通往南桥的控制线? 8个基本测试点? 64条数据线?32条地址线? 通往北桥的控制线?
   pci上的关键点?PCI上的AD线有无瞬间跳变?
   HUB-LINK总线13条的电压和阻值?(1。8V,阻值要相同)
   内存引脚上的控制线?
   AGP槽的引脚阻值?
   BIOS的初始化信号?
5。BIOS资料损坏

网友:
供845及以下的主板参考

网友:
有是能开,有时不能开是哪的问题?

网友:
请教2楼,现在915以上的主板不开机要注意哪些

网友:
学习了,修845用他比较好
以后的总线就不一样了

网友:
好麻烦哦,都不知道从那里开始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蛮全的开头思路

网友:
64位的板是以后维修的重点,相对来说也更有维修价值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