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品牌机。插内存 烧以后。。。。。

楼主(2007-08-08):
客户送修主机,一神舟品牌机。主板HA-P4-533D-M,客户换内存时用二代内存往上一插。后果就。。。。

拿到机子,一看无烧痕,于是在另一个槽上上了内存,插诊断卡开机。。不跑码。。拿下主板测了一个内存无主供电。

于是换了内存的主供电管子。。。测试供电为2。69伏左右。。插诊断卡IRDY 灯不亮,FRAME RESET灯常亮,供电正常。。

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都有(参照夜雨版主的帖子)。。。I/O芯片的主供电正常。。有复位电压。。。

现在无从下水。。。。请高手给些指点。。。。。

网友:
时钟电路你查了没有?

网友:
pG电脑你查了吗!!

网友:
整班复位正常不

网友:
有PCI上有复位电压。。。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机子该怎么个具体的查法。。。开机后用力压住南桥。。很烫水的感觉。。。估计南桥挂了。。

网友:
那就查SB,看是不是挂考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