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坏点 不可修复的物理损伤

楼主(2007-08-08):
逐日升温平板电视市场,让液晶电视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然而大多数用户并不了解液晶电视的原理,在使用中逐渐发现屏幕上有总会有一些抹之不去的小点,虽说对总体画面没有影响,但始终对这种瑕疵感到不爽。液晶电视这种瑕疵的正确叫法,被称为“坏点”,也称呼为“点缺陷”或“坏斑”,是一种液晶面板的不可修复的物理损伤,主要由于坏点对应部位的局部损坏所导致。

从原理说起 透视坏点的形成

液晶电视机的核心-液晶面板是由无数的像素点所组成,这也是液晶电视机显示图像的最小单位,而无数的像素点组成阵列后就发生了由点及面的量变,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像,大多数显示设备都是基于这一原理而构成。坏点是液晶显示板上不可修复的像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液晶面板的每像素点与三个相对独立的液晶单元盒进行对应,相比CRT和等离子每个像素点对应一个荧光粉盒的结构更为复杂。液晶面板由固定的液晶像素组成,每个液晶单元盒中都具备一个条状的液晶材料,可通过一对应的驱动管改变电压而改变液晶的旋光状态,从而获得不用的通光量,这样液晶单元盒就可以看做是一个细小的光阀。液晶单元盒的前端再加上红(R)、绿(G)、蓝(B)滤光片,配合最后端灯管的照亮和最前端玻璃的折射就可使像素根据需求变幻出不同的颜色。这即是最基本的液晶面板成像原理,任何液晶电视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

液晶单元的排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需要很多的液晶单元盒来组成,以分辨率为1366×768的32寸液晶电视为例,其需要的液晶单元盒计算方法为1366×768×3,即3,147,264个!这就需要相同数量的驱动管来对其进行施加电压驱动。这势必对现有的制造技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在生产时,任何一个驱动管的若出现故障都会直接导致液晶材料不能转动,于是就造成了坏点的产生。坏点并不能按照电路的指令进行变化,而是始终显示为一种颜色。假如红绿蓝三原色中有一种或者更多产生故障,则该像素就不能正常的改变颜色而会变成一个固定颜色的点,在某些背景色下就会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就是坏点。坏点是液晶屏幕在生产和使用中不可100%避免的一种物理性损伤,大部分情况下它产生于屏幕制造时,在使用中受到撞击或者自然损耗也可能导致出现坏点。只要组成单个像素的三原色中一个或者多个受到损坏,坏点就会产生,而生产和使用都是可能造成损坏的。

网友:

--------------------------------------------------------------------------------

逐日升温平板电视市场,让液晶电视进入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中。然而大多数用户并不了解液晶电视的原理,在使用中逐渐发现屏幕上有总会有一些抹之不去的小点,虽说对总体画面没有影响,但始终对这种瑕疵感到不爽。液晶电视这种瑕疵的正确叫法,被称为“坏点”,也称呼为“点缺陷”或“坏斑”,是一种液晶面板的不可修复的物理损伤,主要由于坏点对应部位的局部损坏所导致。

从原理说起 透视坏点的形成

液晶电视机的核心-液晶面板是由无数的像素点所组成,这也是液晶电视机显示图像的最小单位,而无数的像素点组成阵列后就发生了由点及面的量变,形成了一幅完整的图像,大多数显示设备都是基于这一原理而构成。坏点是液晶显示板上不可修复的像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液晶面板的每像素点与三个相对独立的液晶单元盒进行对应,相比CRT和等离子每个像素点对应一个荧光粉盒的结构更为复杂。液晶面板由固定的液晶像素组成,每个液晶单元盒中都具备一个条状的液晶材料,可通过一对应的驱动管改变电压而改变液晶的旋光状态,从而获得不用的通光量,这样液晶单元盒就可以看做是一个细小的光阀。液晶单元盒的前端再加上红(R)、绿(G)、蓝(B)滤光片,配合最后端灯管的照亮和最前端玻璃的折射就可使像素根据需求变幻出不同的颜色。这即是最基本的液晶面板成像原理,任何液晶电视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

液晶单元的排列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式需要很多的液晶单元盒来组成,以分辨率为1366×768的32寸液晶电视为例,其需要的液晶单元盒计算方法为1366×768×3,即3,147,264个!这就需要相同数量的驱动管来对其进行施加电压驱动。这势必对现有的制造技术提出了很高的挑战。在生产时,任何一个驱动管的若出现故障都会直接导致液晶材料不能转动,于是就造成了坏点的产生。坏点并不能按照电路的指令进行变化,而是始终显示为一种颜色。假如红绿蓝三原色中有一种或者更多产生故障,则该像素就不能正常的改变颜色而会变成一个固定颜色的点,在某些背景色下就会明显的看得出来,这就是坏点。坏点是液晶屏幕在生产和使用中不可100%避免的一种物理性损伤,大部分情况下它产生于屏幕制造时,在使用中受到撞击或者自然损耗也可能导致出现坏点。只要组成单个像素的三原色中一个或者多个受到损坏,坏点就会产生,而生产和使用都是可能造成损坏的。

深入读解 坏点及面板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损坏程度,坏点可分为三类情况:

坏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像素点对应的三个液晶盒驱动管都出现了故障,在切换至红、绿、蓝三色显示时这三个单元盒始终在与液晶面板平行或垂直的位置上,导致任何颜色下都始终呈现为纯黑色或纯白色的像素点。

亮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像素点对应的一个液晶盒驱动管中的一至两个驱动管出现了故障,在切换红、绿、蓝三色显示时这几个单元盒始终在与液晶面板垂直的位置上。导致黑屏的情况下呈现的红、绿、蓝颜色中一种颜色的像素点;或者本来应呈现红、绿、蓝三色中的一种颜色时却只能呈现出白色,同时在另外两种模式下均有其它非本色色点的情况。前一种情况可确定为一个驱动管损坏,后一种情况可确定为两个驱动管损坏。

液晶屏幕上的亮点

暗点: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于亮点相反,在切换红、绿、蓝三色显示时损坏的一至两个单元盒始终在与液晶面板平行的位置上。导致白屏的情况下出现非单纯红、绿、蓝的像素点。根据红、绿、蓝三色在同一位置的显示情况可以确定暗点中到底有几个液晶盒驱动管损坏。三色中能正确呈现出两色,额外一色显示为黑色时可确定为一个驱动管损坏。三色中只能正确呈现出一色,额外两色显示为黑色时的情况可确定为两个驱动管损坏。

遗憾的是以目前的技术和工艺,还不能保证每批生产出来的液晶屏完全没有坏点的产生,只能尽量采取避开坏点的方法来切割液晶面板。并按照坏点的多少对液晶面板的平直进行区分,ISO组织制定的液晶面板坏点的标准是:Class 1不允许有坏点;Class 2允许有3个以内坏点;Class 3允许有3个以上10个以内坏点;Class 4允许有10个以上坏点。

不过面板生产厂商并严格按照ISO标准进行区分,而是以分为A+、A、B、C等型号。日本面板厂商的标称是3个坏点以内为A级,韩国是以5个以内为A级,而台湾标准则为8个以内为A级。当然,这根据生产工艺的 不断提高而改变,而非一成不变,这是在选购前所必需注意的。此外,由于全球各地对坏点定义等级的标准不同,由于受液晶面板技术和制造工艺的不足成本限制,因此目前在业界,很多制造商们都默认一块面板的坏点如果少于3~6个的话就是合格产品,只有一些才用A+面板的产品才会做出零亮点或零坏点一类的承诺。

平板彩电是目前市场上投诉率比较高的产品之一,各个厂家对待坏点及其维修问题的态度也各不相同,所以现在市场上对坏点的问题还比较混乱。有些品牌是包无亮点,其主要原因是亮点对画面的影响比较小,而厂家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将亮点转化为暗点。比较普遍的是对暗点的数目有规定,也就是说屏幕上有几个暗点是属于正常情况,是不能包换的。对消费者来说,虽然暗点对画面的影响不是非常明显,但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的,而且绝大多数消费者也不会花费不菲的价格购买一个拥有瑕疵的产品。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液晶电视售后维修中,液晶屏出现坏点的维修价格比较高。这样的问题出现后,就像一般的维修网点都没有办法解决,要返回工厂更换液晶屏,而液晶屏的价格占了液晶电视价格的七成以上,如此势必大量增加成本,所以大多数厂家对液晶屏坏点问题有如此态度也就不奇怪了。

因此就笔者的观点来看,选择液晶电视一定要在付款以前就把这些问题解决,宁可多花一点时间,选到一款没有任何瑕疵的液晶电视,也不要匆匆忙忙就下决定。付款之前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您有权决定是否购买这款电视,而付款以后,基本只能任厂家摆布了。

对于已经出现问题的用户来说,维修方面,大多数彩电品牌承诺在包修期内免费上门维修,但在保修期外的收费价格就比较高了。但是要想换货的话,以以往的经验来看,一般只有在坏点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得到满足,原因前面已经提到,厂商的代价太高。对于保修来说,现行的“三包”规定只适用于黑白电视机和彩色电视机,“三包”规定中也没有对包括液晶电视在内的平板电视产品的维修作出明确界定,造成了各大厂商各自为阵的局面。以国内主要厂商的液晶电视保修规定来说:夏新是整机保修期1年;TCL是整机以及主要部件保修期1年;长虹各型号保修期不同;夏普是保修期1年;夏华是整机1年及主要部件3年。

今年4月份国家信息产业部颁布了标准的编号为SJ/T 11343-2006的《数字电视液晶显示器通用规范》,对消费者来说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其中规定:液晶电视A区里面不允许有任何的白色或者绿色亮点,允许有一个红色或者蓝色的亮点;整个屏幕允许有两个亮点,但是在屏幕上任何的1/9屏高和1/9屏宽的区域内不允许有2个以上的白色或者绿色亮点,就是说两个白色或者绿色的亮点间的距离要是靠得太近的话也是属于不合格屏。A区是指屏幕中央宽度跟屏幕高度相同的区域,除了A区以外的区域就是B区。这个标准是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LCD国家行业标准,但是这个标准要到2007年1月1日起才开始执行,而且只是一个推荐性标准,并不是强制执行。但LCD国家行业标准对消费者来讲,可以作为我们购买液晶电视的一个标准和参考。

心有成竹 坏点的识别和检测

虽然液晶液晶有3个以下的坏点是在被允许的范围之内,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会愿意在购买液晶时去买一台有坏点的电视,所以一般有坏点的液晶厂家目前很难卖掉,为了获取利益,一些厂商不会废掉这些液晶屏,多数情况下是将这些面板使用一种专业设备对坏点进行处理使之变成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暗点,这点大家在选用液晶显示器时要注意。

商家在展示液晶显示器时常会用各种绚丽的画面来给你展示,其不仅开起来好看,而且也能让你不能看到面板上的点缺馅。在挑选液晶电视时对这坏点、亮点、暗点三样点缺陷的检测很简单。最常见的方法是在全黑或全白或红、绿、蓝的背景下仔细观察液晶屏上有无异色点或发光的亮点,如有则该液晶屏存在点缺陷问题。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怎样把整个桌面的背景设置成这些颜色,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或者托朋友帮忙制作一张测试碟。只要包括全屏的黑、白、红、绿、蓝5种画面就可以了,用像《会声会影》等视频软件就可以制作,而且制作的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商场都有DVD机,直接播放就可以了。

另外有一些专业的测试软件,像Nokia Monitor Test、DisplayX、Monitors Matter CheckScreen等,可以直接检测液晶屏上是否有坏点,但是需要液晶电视和电脑连接后,用电脑运行这些程序来测试,对普通用户来说,这个方法难度比较大,而且商场也不会提供测试用的电脑和软件。下面就给大家推荐一些比较专业的测试光碟,只需要DVD机和液晶电视相连接后播放就可以了,通过观察画面来判断面板上是否存在坏点。这种方法的可信度比较高,而且大多数消费者操作起来也比较容易。

《AVIA》是由美国Ovation Software公司制作发行的测试DVD碟,涉及到数字视频和音频方面的丰富调试步骤。对于我们检测坏点的目的来说,主要用到的是“音频与视频调校”部分,这部分提供了丰富的测试图形,包含143个视频部分的测试图形等相关的调试信号。借助这些专业调试项目和测试图形,我们可以全面而彻底地检查液晶面板的上是否存在坏点。

《Hivi Cast》产自日本,包括多项测试,可以很好的检测液晶电视的对比度、灰度、亮度、色相、色饱和度、锐度、高光和暗部细节分析力等等,带有中文字幕,详尽的解说了一个个复杂的调试步骤。大家在测试的液晶电视品质的同时就可以看出面板上是否带有坏点。

《Digital Video Essentials》原来是美国Joe Kane Productions(JKP)公司出品的一张专门用来测试和调校家庭影院的DVD,其中包括音频和视频部分的表现调校。但是由于其中包含了诸多具有专业水平的调整测试步骤,包括含亮度、对比度、色饱和度、灰度测量、全黑信号、灰阶过渡对比、红黄蓝三基色,此外还有多段高质量的测试影片。通过这个测试碟片,即使普通用户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分辨出液晶面板上的坏点。

总结

由于制造技术和工艺上的原因,液晶面板的坏点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厂家采取避开坏点的方法来切割液晶面板,尽量减少液晶面板上坏点的存在,但还是有一些产品的液晶电视上有少数坏点。现在各个厂家对坏点和产品质量关系的标准又不相同,可以说扰乱了消费者的判断。而“三包”规定的限制对平板彩电又不适用,那些在盲区内的厂商在包修上都是自己作主,这让消费者在选购和使用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混淆。所以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标准可以参照上面提到的LCD国家行业标准。在付款之前,一定要仔细检查,最好带上测试盘片。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这些坏点,但却可以坏点的数量和出现位置尽量减少,避免这些坏点带来的瑕疵影响日后的正常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