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现代 256内存 开机检测内存后从起

楼主(2007-08-08):
诊断卡 显示AF
去掉 SPD后 不再从起(865的主板,有一条正常使用的内存插在第一个插槽上的) 但是系统 不识别
于是 在另外一条可以正常用的 内存上 取下SPD 换在 故障内存上 开机点亮
用RST 测试后正常 通过
不识别

网友:
刷新内存的SPD

网友:
怎样刷新内存的SPD,我也有一条现代256M自检完就蓝屏

网友:
蓝屏的颗粒有问题,

网友:
颗粒有问题,该怎样查呢??请高手多多指教

网友:
该怎样检查那个颗粒有毛病呢???

网友:
晕```有的主板插上新的内存``断电后重新通电``第一次开机会出现AF代码``你再断电``再重新开机就行了``你的内存都没问题``怎么换也是好的吖``除非你换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