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新人内存问题!请大家解答一下

楼主(2007-08-08):
我看到有些内存只有单面有颗粒.请问可以在另一面加颗粒使内存增加吗?具体的一些做法!

网友:
要看 内存是几位的  还要刷新 SPD 才行的

网友:
单面和双面的内存,PCB板设计都不一样,位数也不一样,SPD就更不用说,如果你能加的话,等于工厂制造

网友:
能加是能加,不过新手显然是办不到的。
1。先看内存能不能加
2。如果能加,还得刷SPD

网友:
先要看下是几位的PCB版```如果是16的位``你想焊也焊不上吖```如果是8位单面的内存``那是肯定可以在背面加上一面变成双倍的容量的内存``要找相同型号的颗粒焊上就行了``有的要刷SPD`(如果你不会刷就在旧内存上拆一个就行了)``像以前的单面的128M的内存``在背面加一面颗粒``SPD不用换他就会认的到的``256以上的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