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 100使用率(非病毒和软件故障)

楼主(2007-08-08):
是前2个月来过的客户,当时是CPU使用率100%,速度奇慢,P4 1.8就像C 500那样速度.我一想应该是病毒导致.后来重装系统--重新分区-换硬盘及数据线-最小系统法-换CPU-换内存显卡,最后还是没搞定,装XP不论怎么搞都不行,后来直接装GHOST2000,竟然好了,板是七彩虹 C.P4E
今天他又回来了,说后来重新装回XP后正常.但是最近又是这个故障,我吸取上次的教训,直接帮他换了片板,换上了MS-7154,在原来系统(上他的板CPU使用率100%)使用一切正常..

这就奇怪了。到低是主板的哪一部位导致CPU使用率一直100%呢?
各位有谁碰到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难道是桥?还是AD线....

网友:
碰到过几次,早忘记了,没做记录的习惯。

这应该是硬件和软件间的问题。
你应该仔细查一下是哪一个软件,确切地说,是哪一个文件运行时占CPU很高甚至100%,然后就容易了。
我碰到的几次,没一次要换硬件的,都是排查软件搞好。

网友A:
刚刚装的系统,根本就没运行软件,看进程只有一个系统进程占 95%左右,但是一关那个进程,就提示1分钟内关闭计算机,开始到计时....那个是属于关键进程,系统必备的.
把他硬盘挂我电脑上,一切正常,我的硬盘(正常CPU使用率的)挂他主板上,立刻也是100%.
一切的一切,只因为换了片主板就解决了。,楼上的,这个可能和你遇到的不太一样吧

网友B:
清bios,把电池反接一下就好.很久以前,我发过贴子的.

网友:
强调一下."电池必须反接一下".效果如何一试便知.

网友:
呵呵
C。P4E通病

前后修了有二三十张了,都是一个网吧的

网友:
版主为啥不早点出现?
哈哈,谢了

网友:
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不良的,我昨晚弄了一个815的板子,速度奇慢,CPU也是100%,发现CPU供电有三个电容变质,换后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嘿嘿,又学了一招,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是在网上搜索到的:
CPU 资源100%占用,这个问题目前可以这样解决,可以先进入Win98一次,会出现当机,然后再次进入Win2000 or WinXp,这个问题就不会再有了,测试到目前都是OK的,系统重装了N次都是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装的系统,根本就没运行软件,看进程只有一个系统进程占 95%左右,但是一关那个进程,就提示1分钟内关闭计算机,开始到计时....那个是属于关键进程,系统必备的.
把他硬盘挂我电脑上,一切正常,我的硬盘(正常CP ...

你怎么就不查一下那个进程是什么呢。我估计你关的那个应该是 SYSTEM IDLE PROCESS吧。
这个不是占资源的,正相反,这个是代表CPU的空余资源。你仔细查一下资料吧

别,版主教你的方法你用了没有,有没有效果????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电池反接,OK

网友:
清BIOS和反接电池?是不是把电池的正负极换过来接一下,还是直接把电池座的正负极短路一下呢?

网友:
学习了 呵呵 反接电池 真的想不到

网友(2007-09-11):
原来是这样的问题啊,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啊,不过你也太没眼光了吧,就像做医生 一样,望闻切诊,你连第一个望也没做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清bios,把电池反接一下就好.很久以前,我发过贴子的.

把电池反接一下,是基于什么原理呢?

网友:
会不会是L2缓存的问题???

网友:
反接电池,以前在在华硕网站看到过使用,就是不明白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