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单边256MB内存条.修到没有办法了

楼主(2007-08-08):
一根PMI牌子单面256MB (32X8)的DDR内存条没有显示.显存没有其它如(发热现象),拆开SPD用另一根内存条带动可以显示.不拆下SPD用内存带动就不显示,那位给个思路
不显示

网友:
可以显示 显示正常吗 如果正常 就是SPD的问题了
如果不正常 但是可以显示 那就用 RST 扫一下啊

网友:
那根本来就是没有显示的?不拆SPD用另一根好内存都没有显示.但是拆下坏那根SPD再用好的内存条它就有显示.不过只能睇到256MB.这样可以用RST测试它吗?

网友:
不是SPD的问题,是颗粒的问题,用表打下AD值就可以判断是那个颗粒了。

网友:
用表打下AD值,现在还不清楚,有高人出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
什么是AD值,请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
可以带动当然要用RST扫描一下看哪个颗粒有问题吖```如果换上SPD就显示不了了``很明显就说明SPD有问题嘛`

网友:
AD值就是用二极管档,测量数据线的对地阻值

网友:
把SPD拿下,用RST扫下,哪个IC坏了,换上就是。